求指教 2级运放耦合的问题

楼主(2012-08-01):
图中 U1和U3 U1是个放大1倍的反相比例电路 U3是个电压跟随器(不只是否正确)
两个运放间用 电阻R4耦合 对R4的选择有什么要求?为什么R4小了仿真就又问题?

楼主:
都只看不回啊 :'(

网友A:
跟随电路没问题,级间串接的电阻,就是起个限流的作用,好像没啥具体要求的,通常取几K就够了

楼主:
我想也是的

网友B:
这个地方的耦合不是应该电容耦合的  CR耦合呀

网友C:
跟随器没问题,R4放在后级没什么用,可以去掉
仿真有问题可能是哪里设置不对,看看万用表设置的电压、电流档对不对

网友D:
R4主要起限流的作用。R4太小,就会使流入U3同相输入端的电流太大。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E:
其实R4没什么作用,跟随器就可以,还有,跟随器另个名称叫做阻抗变换器。直接耦合就行!

楼主:
也就是说直接耦合 是可以的 仿真的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