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思卡尔QE128如何使用IRQ管脚?

楼主(2012-08-01):
请问飞思卡尔QE128芯片的IRQ中断如何实现?该外部中断脚和Reset脚复用,而Reset优先级高于IRQ,导致只能实现复位而不能检测外部中断,如何解决?谢谢!
另,坛里有专门的飞思卡尔专区吗?

网友A:
Freescale既然设计成管脚复用,就一定有她的道理。
肯定是可以区分的。
具体还得看她的datasheet。
这种问题,只能自己看书啦。

楼主:
解决了,屏蔽SOPT1寄存器的RSTPE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