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324,LM358单电源供电放大交流信号直流偏置问题

楼主:
运放在使用单电源放大交流信号的时候直流偏置到底应该怎么加。我在使用反向放大的时候查阅资料得知,可以直接将1/2VCC加在同相放大端可是在同相放大时我只能通过同相输入加法器的方法将1/2VCC当做输入来做,这样,1/2的直流偏置会被放大,我只能设置好电阻将其增益设置为1,但这也太麻烦了吧。我找到一文档,上面把直流偏置这样加,如图:
file:///C:/Users/YZ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75068702/QQ/WinTemp/RichOle/B0[G56%60%7DG3)SZ07%25SEGDFGC.jpg
可是信号源,放大器还有1/2的VCC都是共地的。求高手指导啊  感激不尽!

网友A(2012-08-01):
看不到图,单电源运放处理交流信号也很方便的,如果同相端输入,偏置电压既要加在同相端也要加在反相端,如果是反相端输入信号,只需要在同相端加入偏置电压即可。偏置电压一般取VCC/2,方便些。
补充一下,最好选用轨到轨的运放,选择合适的放大倍数,只要放大后的Vp-p不超过VCC就OK

网友B:
如果同相端输入,偏置电压既要加在同相端也要加在反相端?

---为什么,不是加到反相端就行了吗?

网友A:
同相端输入,如果不把负半周信号抬升到0电平以上,就会被运放同相端的输入钳位电路卡掉,也就是负半周信号就被卡掉了,所以同相端必须要加偏置抬升负半周信号。

楼主:
谢谢yanwen217的回复   我没明白“如果同相端输入,偏置电压既要加在同相端也要加在反相端”这个偏置电压是直接加在输入端就行了吗?还是要加个电阻再到输入端,或者加在两端后还要加一个大电阻到地。另外我想问的是利用运放做有源滤波器的时候有该怎么偏置,还是看信号输入端,然后直接加偏置吗    再次表示我的感谢

楼主:
另外  要是在同相端和反向端都加了偏置电压,那同相端和反向端不直接接在一起了啊   求指导

网友A:
用电阻分压方式提供即可。
做有源滤波时处理方式相同,否则就会丢掉负半轴信号的。
方便的话站内给我短消息,我给你个电路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单电源供电时必须要提升基线电压到VCC/2,但是如果是交流放大器的话,,你可以破坏直流的放大通路来使基线电压无法得到放大。具体实例在LM358和LM324的手册上有,请仔细看看。

网友B:
这是一个同相输入的图,偏置电压只加到同相端,反相端就不用加了吧?

网友D(2012-12-19):
运放真是太多电路了 一个运放都写了一本书了 学习

网友E(2016-03-09):
你好你好~能给我也发一个电路图么~谢谢~

网友E:
楼主求给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分压方式提供即可。
做有源滤波时处理方式相同,否则就会丢掉负半轴信号的。
方便的话站内给我短消息 ...

你好~~~也能给我一份电路图么~谢谢~

网友F(2016-06-21):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分压方式提供即可。
做有源滤波时处理方式相同,否则就会丢掉负半轴信号的。
方便的话站内给我短消息 ...

楼主,您好!我用sgm8052做电压跟随器,输出音频丢掉了负半轴。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我用sgm8052做电压跟随器,输出音频丢掉了负半轴。请问是为什么呢? ...

因为单电源供电下Vcm输入电压范围是-0.1~VC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