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放大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2-08-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就不是太清楚了

网友B:
MIC放大,要求品质不高的话三极管即可,要求高的话用LMV721/722或者SGM721/722运放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

网友C:
用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就行了,驻极体根本谈不上什么音质,没太多的讲究。

网友D:
没什么要求的话,用晶体管一级共射放大都够了,主要还是要做好滤波。
要不可以用下JRC的NJMxxx运放IC,小咪头输入的话,很多重要的音频指标都不用考虑,就是出声音就行了。
好久没做模电了,都快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