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驱动1602遇到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8-01):
小弟在驱动1602时,在单片机和1602的数据口之间用了74hc574。结果只能往1602写数据,不能读数据,结果1602无论怎么都不能显示,请问是不是因为不能读数据的原因?求大侠们帮忙说说看法?

楼主:
自己一直怀疑是没有判断是否忙的原因。但是在需要判断的地方加了很长的延时,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A:
既然要读为什么要用锁存器,1602不用读忙标志也行,加延时就行

楼主:
一开始的时候搞错了,现在能显示了。
可是只能在每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往其他地方显示的时候就死循环,这个是怎么回事?:Q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把程序放上来看看吧。

网友B:
应该不是读数据的原因,

反而应该考虑写数据的时序是否正确。

写数据时, 1602的 E 是下降沿有效的。

即要当 E 是在下降沿的那一瞬间, 数据才被写入到 1602的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