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滑条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2-08-01):
如图,这种滑条和滚轮是怎么画的呢,怎么才能画成锯齿状。

网友A:
搜一下“bmp2pcb”

楼主:
我不是用图片转PCB,是想在PCB中画这种走线,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B:
貌似不可以吧

网友C:
把没有铜皮的地方,走上keepout layer,用覆铜可以放几个没用焊盘,定义成另外的一个网络,然后覆铜,把死铜给去了

楼主:
有点复杂啊

网友D:
画折线,画圆,铺铜,删除折线和圆

网友E:
在keepout层画线,然后覆铜,去掉keepout层画的线。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AD。
1. 如果不嫌麻烦,用自带的多边形工具完全可以画出任意形状的铺铜。
2. 其他绘图软件,比如AUTOCAD画好后,导入。再使用相关转换命令将任意封闭起来的空间转成铺铜,再赋网络。

Tips:bmp2pcb其实是由许多的细线拼出来的,适合做**,不适合用于有电气意义的地方。

网友G(2012-11-06):
许多条线画,我试过了。可是有飞线出现啊。怎么回事啊,不规则的线我还没有学会啊。请大虾赐教

网友H:
画这些折线有什么用啊?为了好看?不至于吧?

网友I:
导入。DXF。DWG文件即可,就像PCB外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