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200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01):
带载能力不够。。。
传个datasheet上来看看

网友B:
你带了多大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概几十欧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测过的,没记录下来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大,输出电压多大,负载要求电流多大
这些总该描述清楚吧
要不然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D:
什么叫几十欧,你也太草率了吧
首先查手册,看IC 最大支持多少电流,注意是开关电流,不死输出电流
其次,根据输入电压 电流 和输出电压,查手册输出效率,大概估算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最后,根据输出电流,来选择负载电阻做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电压在0.5到3.6V均可最大升到5.45V,R2是可变的,以便输出电压可调。
负载电流到没考虑,我想是负载电压达到就行了,结果接了负载后,电压降到不到2V,我想让它稳定在5V。
刚才测了下负载所需电流,在四五十毫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你好。我带的负载不是可选的。我是在做电能收集充电器,这是一个升压电路的方案图,方案给出它即能给可充电电池充电,又能带起单片机工作,我现在实现不了了,我很困惑,想知道原因。请大侠帮忙

网友E:
最有可能是电感L1随便买了一个色环电感或者0805一类封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感是磁环的

网友D:
你困惑是因为你还没明白这颗IC 升压多少,电流多少
或者说你输入最大电压和电流多少?还有你的负载电流
是多大?搞明白这几点,你就明白为什么接上负载无法工作
根据你说做能量搜集,我估计你输入端(也许是太阳能片)没那么大的输出能力,
回复 楼主:
而后端充电器负载比较重,电压拉低,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我再好好弄下

网友F(2013-03-21):
你是几V的时候,你的输入电源是什么电源,能量是成正比的,

网友F: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G(2013-08-12):
参考09年的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E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