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可以用来传输低频信号吗?

楼主(2012-08-01):
会产生什么影响?

高频连接器可以用在低频信号传输中吗?
有坏处吗

网友A:
同轴电缆、高频连接器用在低频信号传输中的坏处是:成本、体积、重量大大增加;而且,线路敷设、安装比普通低频信号线麻烦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考虑成本,体积等代价。

“线路敷设、安装比普通低频信号线麻烦得多。”这句不太明白,能否详说。
我就把高频连接器和同轴电缆普通接法,普通用法,用在低频信号,可行不?
(考虑信号质量方面。)

网友A:
如果仅仅只考虑信号传输质量,用同轴电缆、高频连接器传低频信号当然没问题。

网友B:
就像开个坦克去买酱油,肯定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