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Virtex4在VxWorks下的UDP千兆网通信

楼主(2012-08-01):
前,SoC向着面积更小、速度更高的方向发展,百兆网通信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产和工作需要,用千兆网通信成为工作中迫切的要求。用FPGA实现千兆网的通信,有二种模式可以选择:其一,编写一个IP软核;其二,用FPGA内嵌的MAC内核。方法一的灵活性大,但要实现并不容易,因此,赛灵公司将其归为收费IP;方法二中,MAC的三态可配置特性为实现千兆网通信提供了可能。本设计就是基于此内嵌的Ethernet MAC模块,在Vx-Works操作系统下成功实现了千兆网的通信。   1 Virtex4 FX系列FPGA中内嵌的千兆通信硬核架构
  Virtex4 FX系列FPGA中内嵌了多个用于千兆通信的硬核。以XC4VFX20为例,如图1所示,它通过一个主机接口连接了2个EMAC核。2个EMAC可以一起使用,也可以只使用其中的一个。
  Virtex4中嵌入的Ethernet MAC硬核主要特点:

楼主:
◆支持半双工和(或)全双工操作;

  ◆设计符合IEEE 802.3-2002标准;

  ◆支持3种操作模式:1 Gb/s、100 Mb/s、10 Mb/s;

  ◆支持MII、GMII、RGMII、SGMII通信方式;

  ◆为不限长度的VLAN帧和JUMBO帧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了可选的网络管理特性,包括基于每个分组的统计数据矢量和流程控制。

  通过一个与处理器无关的接口,可以对TEMAC核进行配置和监控,其为用户选择适合其应用的理想处理器提供了附加的灵活性。

  在1 Gb模式下,TEMAC支持千兆位级媒体独立接口(GMII)和降低千兆位级媒体独立接口(RGMII)。GMII是一个运行频率为125 MHz的字节宽并行SDR接口,而RGMII是一个运行频率为25 MHz的半位元组并行DDR接口,可以提供的总带宽为1 Gb/s。而且,在100 Mb/s和10 Mb/s模式下,TEMAC均支持MII接口。MII接口是4位宽,在100 Mb/s模式下其工作频率为25 MHz。在10 Mb/s模式下,MII接口的工作频率为2.5 MHz。

  由于Virtex4中嵌入了Ethernet MAC硬核,同时,FX系列还嵌入了PowerPC,这样,就可以用PowerPC控制Ethernet MAC实现千兆网的通信。

  2 VxWorks下BSP的移植

  VxWorks 操作系统是美国WindRiver公司于1983年设计开发的一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它采用微内核的结构,具有支持多种处理器、丰富的网络协议、良好的兼容性和裁剪性等特点,同时具有程序动态链接和下载的功能。自从20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以其不断推出的升级版本、高性能内核以及友好的用户开发环境,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领域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尤其以成功应用于火星探测车和爱国者导弹等高科技产品而闻名。VxWorks的板级支持包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是介于底层硬件和上层软件之间的底层软件开发包,主要功能是屏蔽硬件,提供操作系统的驱动。具体功能包括:

  ◆单板硬件初始化,主要是CPU的初始化,为整个软件系统提供底层硬件支持;

楼主:
◆为操作系统提供设备驱动和系统中断服务程序;

  ◆定制操作系统的功能,为软件系统提供一个实时多任务的运行环境;

  ◆初始化操作系统,为操作系统的正常运行做准备。

  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BSP的开发是一项非常复杂而繁琐的工作,Xilinx公司提供的EDK套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开发者的工作负担。EDK中的 BSP生成器(BSPgen)可以根据不同的微处理器、外设和RTOS组合自动产生用户可裁剪的BSP。它包含了系统所必需的支持软件,包括Boot代码、设备驱动和RTOS的初始化。利用BSPgen可以把Xilinx器件驱动打包到BSP的子目录下,并且把Xilinx器件驱动与VxWorks及其 Tornado集成开发环境无缝集成,充分缩短开发周期。

  但是,BSPgen生成的BSP只是一个固定的BSP模板,并不能正确地反映RAM/ROM的存储器映射,不支持用户通过BSPgen流程自定义的核/驱动等。因此还需要对BSPgen产生的BSP进行修改。

  对BSP开发人员来讲,借助EDK的BSPgen,还必须要做以下几项工作:

  ①修改config.h和Makefile中的RAM、ROM地址及串口速率;

  ②修改sysSerial.c,对串口进行正确的设置;

  ③增加不能与VxWorks无缝集成的器件的驱动文件,关键性中断、GPIO接口等;

  ④配置sysNet.c中的以太网参数,设置MAC地址;

  ⑤根据EDK中的配置,禁止或使能Cache;

  ⑥修改sysL ib.c,以显示正确的信息;

  ⑦设置主机IP地址。

楼主:
 经过以上修改之后,将新的BSP放在Tornado的安装目录Tornado_root\target\config下。根据这个BSP,在Tornado集成环境下生成一个新的VxWorks工程,然后就可以进行一般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了。  EDK中RAM和ROM的地址映射如表1所列。
  若为表1所列的工程,则在config.h和Makfile文件中要进行如下修改:

楼主:
sysNet.c中通过以下语句定义了网络的MAC地址,必须根据真实的MAC地址进行修改,如本文的MAC地址:00:0A:35:01:88:25
  sysSerial.c对串口进行初始化,因为要正确地指定串口ID,sysLib.c中可以显示VxWorks镜像的信息,因此也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如将

  通过对EDK下牛成的BSP的修改,并在Tornado集成环境下生成正确的VxWorks镜像后,可以将其下载到FPGA中。观察串口的输出是否正确,可以进行相应的调试工作,以确定BSP的移植是正确的。
  3 UDP服务器/客户端程序
  对VxWorks BSP进行正确的配置和修改后,在useAppInit.c中书写自己的UDP服务器端程序。本设计用基于socket的UDP通信。

楼主:
 网络通信一般可通过socket实现。socket编程均采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式,VxWorks提供了标准的BSDsocket调用,支持UDP协议。UDP协议即数据传输协议,它允许创建和维护与远程计算机的连接,使其彼此可以进行数据传输。通信过程如图2所示。
  服务器首先调用socket()建立一个套接字socket,然后调用bind()将套接字与一个本地网络地址(IP地址和端口号)捆绑在一起,以保证客户端正确识别。接着服务器再调用listen()使套接字处于被动的准备接收状态,同时规定它的请求队列长度,随后调用accept()来接收客户连接。服务器进程随即进入阻塞状态。客户与服务器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服务器先启动。然后在某时刻客户主动发出请求,服务器被动应答。
  客户端程序首先调用socket(),这个函数产生用于与各分系统连接的套接口,并为每个套接口返回一个ID号。然后初始化一个套接口结构体,为其赋上该 ID号以及服务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并将其作为函数connect()的参数.调用connect()函数主动去连接服务端。

楼主:
当服务端与客户端建立连接之后,就可以发送(write)和接收(read)数据。部分代码如下:
  客户端应用程序在Windows下用VC实现,代码略。
  4 实验结果
  结合工程实际开发的顺序,分2步对VxWorks下千兆网通信进行测试:
  第1步,在usrAppInit.c中打印hello the world,若出现图3所示窗口,则证明VxWorks内核已正确加载,以及BSP移植的正确性。程序跑到用户编写的usrAppInit.c。
  第2步,对编写的UDP服务器/客户端进行测试,结果如表2所列。

楼主:
5 结 论

  由于FPGA中嵌入了PowerPC处理器及用于千兆网通信的Ethernet MAC,这样,为利用FPGA实现高速网络通信奠定了基础。本文在VxWorks操作系统下实现了UDP的千兆网通信,实测速度达到294.68 Mb/s,吞吐量达到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