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奇怪的逻辑?特请教 达人

楼主(2012-08-01):
(图片)

网友A:
查表,再复杂的逻辑都没问题,也不费脑子

楼主:
不知道是不这个

网友B:
输入1是A,输入2是B,输出是C
C = A+(B取反);

不会给字母戴帽子。

网友C:
这有什么奇怪的,枚举一下即可

网友D:
这个估计蛮多能实现的
| not门的逻辑么,异或取反?

楼主:
楼上的各位   既然都说的 那么简单  怎么都没有答案啊

不过还是要谢谢 LS  各位 参与  问题 解决了

楼主:
5楼的是对的 但是没有那种器件

网友E:
带有使能控制端的反相器???

网友F:
带有使能控制端的反相器???
引用 网友E:

这个听起来靠谱,不知是否有这种器件

网友G:
74240的控制端是高电平有效,74125又是同相输出均不符合楼主要求。还未发现楼主要求的器件。

网友H:
如果红叉叉表示输出高阻(悬空)。
我也觉得是带使能的反向器,
A=使能(低有效)
B=输入
C=输出
虽然可能没有现成的器件,但用分立器件或可编程逻辑器件可以实现。

网友I:
楼上的各位   既然都说的 那么简单  怎么都没有答案啊

不过还是要谢谢 LS  各位 参与  问题 解决了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  但是不给答案 :lol

网友J:
基于优先级

网友G:
问题解决了  但是不给答案 :lol
引用 网友I:

我来公布答案:

满足楼主真值表的元件是CD4502

网友K:
不就是或非门吗。

网友L:
74240的控制端是高电平有效,74125又是同相输出均不符合楼主要求。还未发现楼主要求的器件。
引用 网友G:

240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M:
带使能控制端的反向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