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原理图疑问

楼主(2012-08-01):
附件是我从网上下载的原理图,我不明白为加Q1、Q2场效应管的作用是什么,而且数据线和时钟线为什么都加两个上拉电阻,C2和R6这两个阻容的作用是什么?BH1750的CVI的引脚怎么控制才能正常工作?下面是我自己设计的和在网上找的原理图,请问一下我这种画法对吗?谢谢!

网友A:
I2C的线上加NMOS管通常是用作电平转换的,你的图不全,所以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图就这点东西,我只做个小模块

网友A:
NMOS管就是用作电平转换的,上拉不是一头3.3V,一头5V吗.

网友A:
I2C是OD或OC输出,当然得加上拉

网友B:
Q1、Q2是用来转换电平的。R6是给IC的5脚上拉电阻,C2滤波电容。你画的电路5脚下拉了,应该上拉,为什么要上拉。
I2C接口采用Open Drain(漏极开路)机制,器件本身只能输出低电平,无法主动输出高电平,只能通过外部上拉电阻RP将信号线拉至高电平。因此I2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C(2014-11-20):
明显是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