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询问一个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2-08-01):
二极管外形如附件,不知道具体型号,图纸上也没写明.....两端导通压降为0.45
望知道的朋友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A:
稳压二极管???

网友B:
这个也看不清啊;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LZ发个电路图啊。。。

网友C:
这个不是二极管,虽然跟肖特基很像。但是肖特基上有个黑线。
看样子像是国产的放电管

网友C:
另外我记得CM103xx的这个位置是串口通信哦,考虑是不是为了防雷的。看看往上的电感的周围有没485芯片

网友D:
这板子画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也觉得,下面的几个过孔也悲剧了。
好像是成品的板子哦

楼主:
电路图没啊。。。。以前的人走了,资料都不全的......

楼主:
二极管接在J41上的,然后SENSOR3接stm32的IO

网友E:
那就应该是TVS了

网友F:
应该是防静电的二极管.....

网友G:
你们都说是晶体管,我来别具一格一下吧:lol

一般现在的IO内部都有上下钳位二极管了。

这个实际是玻封的热敏电阻,从9楼的电路上看也是一种可能性。查查接STM32的那个sensor3的IO口是不是AD或者比较器输入口。还有拿电烙铁在它旁边烘,看阻值会不会变。:lol

淘宝上搜索“玻封NTC”,有图片。

网友C:
回复 网友G:
13楼应该是对的,学习了。那个地方复用模拟输入

网友H:
二极管外形如附件,不知道具体型号,图纸上也没写明.....两端导通压降为0.45

楼主:
好的,明天按照13楼朋友的思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