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解STM8用IO口下降沿触发产生中断??

楼主(2012-08-01):
外部中断

网友A:
不太明白LZ想问什么。

但 STM8支持IO口下降沿触发产生中断。

楼主:
#include"STM8S105C_S.h"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0x08;//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0x08;//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PD_CR2=0x80;//使能PD7外部中
}
void EXTI_init(void)
{
EXTI_CR1=0x80;// PD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
@far @interrupt void  EXTI_PD7_TLI(void)
{
//PD_ODR_ODR=0x00;
PD_ODR =!PD_ODR;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asm("sim"); //关全局中断
GPIO_init();
EXTI_init();
asm("rim");//开全局中?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主循环里没有程序需要执行
while(1);
}
STM8新手,不知道,程序为什么过不去???

楼主:
程序改了,可以编译,但是没有产生中断,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include"STM8S105C_S.h"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0x08;//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0x08;//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PD_CR2=0x80;//使能PD7外部中?
}
void EXTI_init(void)
{
EXTI_CR1=0x80;// PD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

#pragma vector=0x02
//__interrupt void EXTI_PD7_TLI(void)

@far @interrupt void  EXTI_PD7_TLI(void)
{
PD_ODR=0x80;
PD_ODR =!PD_ODR;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GPIO_init();
EXTI_init();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主循环里没有程序需要执行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