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开发板的串口程序试了一下午接收,求助各位前辈

楼主(2012-08-01):
今天 助学开发板上实验串口通讯,但是下载论坛上的程序后串口无数据收到,请问使用此开发板串口时还需要一些特别的设置吗,求救各位前辈和高手,期待突破。在此谢过

网友A:
发现很多芯片,调试串口遇到的竟然最多。
有接错串口线的(交叉、直连),
有从串口打出数据然后却想用Virtual COM输出的,
还有复用管脚未设定成串口管脚的,
还有软件烧在APROM、运行LDROM代码的,
还有中断的stack溢出的,
串口中断有情况没处理到、导致在不断进入中断造成假死的,
还有不知名的电压还是连线状况,导致收到乱码的。。。

网友B(2012-09-07):
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啊,波特率设置,存储了什么的都会有影响

网友C:
最好确认一下你的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串口调试助手需要注意的是com 口通道选择,波特率设置

网友D:
LZ需要再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E:
波特率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