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匹配电阻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2-08-01):
(无正文)

网友A:
右侧吧,贴近接收端口

楼主:
右侧吧,贴近接收端口
引用 网友A:

左边才是端口,你看左边是接线座

网友A:
哦,我说的是芯片的接收端口

网友B:
作为终端电阻, 自然是线路的最远, 最靠近485 芯片的地方.

楼主:
哦,我说的是芯片的接收端口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C:
问这个问题的就没有搞明白这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D:
终端匹配电阻的正确接法是在每个485总线的首尾两端上各接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E:
在通信速率大于19.2Kbps或线路长度大于500米时,才考虑加接匹配电阻。
要在通信线路首末两端并联120Ω匹配电阻。

网友F:
应该放在右边的位置,而非端口侧位置,先防护后滤波匹配。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

网友G(2012-08-31):
这个485电路,好强焊啊!

网友H:
防护措施真多,看来应用的地方要求非常严格

网友I:
图是我们公司,中GDT和TSS中间是最好的,也是从浪涌的考虑。如果不管浪涌问题,估计放前后对功能影响都不大。

网友J:
这个电路做的太繁琐了

网友K(2012-10-10):
485 接线比较长的时候 接终端电阻, 而通迅线达到几十上百米的时候,这些器件和485 IC的距离又相当短,可以做为一个整体了, 所以靠端子或者是靠ic不是这么重要。
另外485终端电阻经常是根据现场情况而加, 不会加在pcb板上,所以实际应用中经常是在座子外面自行加

网友L:
应该放在485输出侧

网友M:
RS485为差分线,传输的为电流信号,需端接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送给接收芯片

网友I:
如果有浪涌护护,放在浪涌防护的后端。对功率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网友N(2014-01-13):
这个485保护做得真够多的~

网友L:
这个匹配电阻是应该放在两端的

网友O:
当有信号反射用,根据现场情况加,在端子处加即可。

网友P(2021-12-09):
1.先保护后端接;2.终端的电阻放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