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啥振荡不起来

楼主(2012-08-01):
CPLD芯片是EPM570T100C5,为什么这两个电路怎么都不能振荡呢,我想自己做一个振荡电路,请大虾指点~

网友A:
同样小白,讨论一下:
第一图:Pin28上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图:Pin3直接挂到Vcc上?

网友B:
对A的东西,是在不了解

楼主:
PIN28接了一个上拉的开关,想做触发用的,有没有都一样的

网友C:
输入电压必须要有一个跳变才会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