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恒流驱动芯片

楼主(2012-08-01):
像L298和L6203只是提供了集成H桥,想要做恒流驱动,闭环需要自己做,有没有集成恒流闭环的片子?但也不要步进电机驱动那样集成时序的。
12V2A以上

网友A:
看看 A3972, A3992 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但也不要步进电机驱动那样集成时序的。

网友C:
LZ,既然“闭环需要自己做”,那为什么不家店电路顺便做了电流检测、电流闭环呢?

楼主:
自己做相电流闭环的有成熟方案,但现在不需要这么高的要求。
只要恒流控制电机正反转就行了(电机会堵转),像l6506那样的峰值电流控制就行了。
找到2个合适的了,A4986和DRV8813,有相同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D(2013-01-15):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相电流闭环的有成熟方案,但现在不需要这么高的要求。
只要恒流控制电机正反转就行了(电机会堵转)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