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上的rt-thread文件系统

楼主(2012-08-01):
有没有人在STM32F2x上面用过rt-thread里的文件系统?
下载下来的rt-thread压缩包里有相关的例程,但读写SD卡会出错。
/* init the device filesystem */
dfs_init();//成功

/* init the elm chan FatFs filesystam*/
elm_init();//成功

/* mount sd card fat partition 1 as root directory */
if (dfs_mount("sd0", "/", "elm", 0, 0) == 0)//成功
{
        rt_kprintf("File System initialized!\n");
        /* 只写 & 创建 打开 */
        fd = open(TEST_FN, O_WRONLY | O_CREAT | O_TRUNC, 0);//出错,返回-1
}
else
        rt_kprintf("File System initialzation failed!\n");
试了一下STM32F10x的例程,操作SD卡是没有问题的。
哪位在STM32F2x上用过RT-Thread里文件系统的帮下忙啦!

网友A:
STM32的SD卡会被改为SDIO bus驱动,所以原来的SDIO的SD卡不会再维护。
可以参考一下 realtouch 里面的SD卡驱动临时用一上,F4与F2应该修改非常小。

楼主:
SDIO对应的中断,没能编译。
原因是stm32f20x_it.c里面的#if defined(RT_USING_DFS) && STM32_USE_SDIO这句导致的。
加上相应的头文件,或是直接屏蔽掉这句条件编译。

网友A:
SDIO对应的中断,没能编译。
原因是stm32f20x_it.c里面的#if defined(RT_USING_DFS) && STM32_USE_SDIO这句导致的。
加上相应的头文件,或是直接屏蔽掉这句条件编译。 ...
引用 楼主:

RT-Thread的SVN中的代码有需要修改的吗?
如果有需要修改的话,提供patch最好了。

楼主:
5# aozima 我是通过官网的链接下载的,必须修改一下才能用。
SVN的代码下次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