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2-08-01):
各位大侠们,请教个模电问题。
1、图中的7.2K和3K的电阻起了什么作用?能否去掉?
2、COM端的那个二极管起了什么作用?不是直接接电源就行啦么,图中的二极管怎么就反向接电源了?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鼎力相助,谢谢啦:)

网友A:
1. 那两个电阻是泄放电阻,防止第一个三极管的穿透电流被放大了(通常说的漏电流),多级三极管级联放大,电流放大倍数会非常大,前级微弱的穿透电流,会被后级的三极管放大,影响正常工作。
2. com端的二极管应该是将输出的电压钳位到电源电压。

楼主:
首先谢谢3楼的回答!针对第一点,我的做实物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我将那两个电阻去掉的时候,三极管就不导通了,加上去才能够导通,因此我想,是不是这两个电阻给BE极提供导通压降呢?

楼主:
恳请高手相助啊

网友B:
楼主应从漏电流,温度影响,晶体管基区存储效应进行分析。
温度升高漏电流加大,并被下管进一步放大,既使没信号也是很危险的。
同样在输入关断后,由于晶体管基区存储效应,导致不能立即关断,
如果输入的是个PWM开关信号,那也是很危险的。
没有那两电阻也是可以导通的,查下你的连接。

楼主:
楼主应从漏电流,温度影响,晶体管基区存储效应进行分析。
温度升高漏电流加大,并被下管进一步放大,既使没信号也是很危险的。
同样在输入关断后,由于晶体管基区存储效应,导致不能立即关断,
如果输入的是个PWM开 ...
引用 网友B:
谢谢MCU52,回答的比较详细。
“由于晶体管基区存储效应,导致不能立即关断,
如果输入的是个PWM开关信号,那也是很危险的”,有道理。顺便问一下,应该如何去处理晶体管不能立即关断的问题呢?希望大侠给俺指点一下:handshake

网友C:
没有那两电阻导通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没有那两电阻导通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C:

嗯,没有也可以导通,这个我知道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两电阻就是解决的办法啊,关断时基区电荷向电阻放电。

楼主:
回复 楼主:
加两电阻就是解决的办法啊,关断时基区电荷向电阻放电。
引用 网友B:
再次谢谢MCU52,学习了:handshake

网友D(2013-12-22):
画虚线的那两个二极管在什么情况下存在?起什么作用呢?谢谢

这是几成电路,它是寄生的,通常没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画虚线的那两个二极管在什么情况下存在?起什么作用呢?谢谢

虽然还不明白“寄生”是怎么回事,但还是谢谢@Lgz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