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316的时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01):
因为我对采样时间要求不高,所以用的是51单片机来采集SPI通信输出的数据,本身这款单片机上是没有SPI通信接口的,我是模拟时序,读取数据遇到了问题,请高手帮忙。MLX90316的DATASHEET上CPHA=1;CPOL=0;意味着数据在下降沿采集,那么这个下降沿指的是MISO主机采入数据时是在下降沿,MOSI从机采入数据时是下降沿吗?我的程序是这样的,接收数据时第一个数据是0XFF,第二个正确也是0Xff,3-5个字节是正确角度信号,但我采集出来的的第二三组有数据,其余全是0XFF。我不死心,也用这两组数据进行了角度计算,发现旋转一周能出现180-360,但是精度达不到0.022°。
这是我程序的时序不对还是芯片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A:
看时序图啊

楼主(2012-10-23):
时序图给的不详细,所以看不出所以然来。不过通过示波器观察后,发现了确实是时序问题没弄清楚导致的,谢谢啦。

网友B(2012-12-16):
你好,我现在正在学习MLX90316,不懂啊,接收到的数据总是错的。不知道MLX90316能不能作为主设备呢,单片机为从设备??

网友C:
一般单片机做为 Master,MLX90316做为Slave
使用I/O模拟时序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我上周使用DS3234也是使用I/O模拟时序起初也不行。后来就好了。
仔细对比发现是 POL,PHA的问题。
这两个一定要严格按照芯片的时序图来。
POL=0,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POL=1,时钟空闲时为高电平
PHA=0,在第1个边沿采样,PHA=1,在第2个边沿采样

一定要严重遵守!!!

网友D(2013-05-02):
1、输出方式:是PWM/SPI/模拟方式
2、输出的方向:是顺时针的还是逆时针的。即磁铁旋转的方向是如何的?
3、钳位的高低电平在什么范围?默认是:0.5V~4.5V,理论上下限不能低于0.25V,上限不能高于4.75V
4、输出曲线有没有要求?最多支持4点编程,即输出曲线的线性可分段。一般默认是钳位低电平到钳位高电平的线性输出,对应的输出角度是0~360度
MLX90316 或 MLX90360 有进行烧录设置吗?  这个芯片你量的话,可以全程技术支持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输出方式:是PWM/SPI/模拟方式
2、输出的方向:是顺时针的还是逆时针的。即磁铁旋转的方向是如何的?
  ...

您好,我正在用stm32调试90316的程序,现在模拟时序,stm32 OD输出,接1K上拉电阻到5V,可是接收到的数据都不对,请问有这方面的例程吗?

网友F(2013-06-22):
楼主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程序,我现在也在使用51单片机调试MLX90316,不过对MLX90316 datasheet中的SPI时序一头雾水

网友G:
同求,我鼓捣了好几天,用430单片机做master,IO口模拟SPI,可是读数不对啊!哪位大神分享个程序看看?

网友G:
解决了,O(∩_∩)O~,时序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H(2015-11-07):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正在用stm32调试90316的程序,现在模拟时序,stm32 OD输出,接1K上拉电阻到5V,可是接收到的数据 ...

你好,你用STM32调出来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正在用stm32调试90316的程序,现在模拟时序,stm32 OD输出,接1K上拉电阻到5V,可是接收到的数据 ...

你好,你用STM32调90316调出来了吗,程序能给小弟学习下不。谢谢,283895018@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用STM32调90316调出来了吗,程序能给小弟学习下不。谢谢,

我程序是公司的电脑上的,考不出来,搞清时序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程序是公司的电脑上的,考不出来,搞清时序就好了。

好吧

网友I(2016-01-18):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用STM32调90316调出来了吗,程序能给小弟学习下不。谢谢,

你好,你的调试成功了吗?能不能交流一下~

楼主(2016-03-28):
这么多年了,这个90316还有在用的吗?

网友J(2016-09-19):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年了,这个90316还有在用的吗?

刚好用到90360,请教怎么编程,

网友K(2016-10-19):
楼主  在静态的情况下,你采集的数据跳动吗?

网友L(2017-04-08):
需要MLX90360编程的找我,我有自己的自动编程器,联系我QQ:62317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