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火线取电方案

楼主(2012-08-01):
开关关闭时流过负载的电流大概20mA左右,(因为使用wifi控制,而且需要有触摸屏人机界面)有没有这样单火线取电的方案?
如果有这样的方案,还请站内短消息,我们可以谈合作的细节,谢谢。

网友A:
娄工(awey) 有单火线取电模块, 待机电流<30uA, 楼主可与他联系

楼主:
请问楼上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B:
单火线取电开关关闭时流过负载的电流大概20mA左右很容易做!
难在开关没闭合时只允许流过负载<50uA,否则节能灯会闪
<50uA对于wifi等控制电路几乎就是断电!

楼主:
感谢楼上兄台的回复。
是的,主要就是开关闭合时,控制电路部分的功耗有时会高达100mW左右,这样负载的电流就会远远大于50uA了。

网友B:
建议在墙壁开关控制的灯座那里两端短路
在墙壁开关里弄个假负载,平时系统处于掉电状态,耗电几乎为0
按开关后采用外部中断把系统激活,激活后将假负载连通,这样就有持续的大电流供给系统维持
操作完后就关闭假负载,系统恢复原状
这和普通遥控器的操作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C(2012-12-22):
非常感兴趣,看到方案比较多,那种好呢

网友D: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一下,保证5w节能灯灯不闪的情况下,最先进的单火线技术能取多少毫安电呢,控制模块的工作电压3.3v?

网友E(2015-06-20):
单火线电源模块:PI-3V3-B4 PI-05V-B4

输入:13-380VDC, 输出: 3.3VDC/200mA
功能特点
• 低功耗: 典型待机功耗小于5mW(带载100uA时);
• 较高输出电流:此款为普通版产品,输出最大电流200mA;
• 宽输入电压: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13~380VDC;
• 低输出纹波:内部集成LDO电路,使得输出纹波更小;
•高效率:电源最大效率>65%,
• 保护功能: 过流与输出短路保护;
• 超小体积:L18*W9.5*H15.5mm.

联系QQ:  1351554959,  欢迎各位技术同行交流。

网友F:
一般WIFI模块工作都100mA以上了吧

网友G(2017-05-17):
    单火技术哪家强?请到广东找老王!---王先生(QQ:1351554959,手机:18688671270)
  单火模块谁牛B? 请到东莞找迅迪!---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单火线取电电源方案解决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