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市电+备用电池的连接方法,这样合适吗?

楼主(2012-08-01):
(图片)

网友A:
市电整流?300V?有这么高电压的电池??

网友B:
少一个二极管,输入端断电后电池可能回流出去

网友A:
少一个二极管,输入端断电后电池可能回流出去
引用 网友B:

前面有整流桥,回不去的。

网友C:
哎  电路真节约啊  不过估计电池您老人家不知道得多久换一次啊

网友D:
还是慎重选择电池方案,能不用就不用,能充电就别用一次性,那是要污染环境,殃及子孙的。咱不给下一代造福也就算了,别留下一堆垃圾和骂名。

楼主:
先变压 后整流,这个是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充电怎么设计?
只要开机就给电池充电,怎么判断电池已经充满了?

网友A:
先变压 后整流,这个是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充电怎么设计?
只要开机就给电池充电,怎么判断电池已经充满了?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上并个电阻,电池考虑用铅酸密封电池。

网友E:
二极管上并个电阻,电池考虑用铅酸密封电池。
引用 网友A:

感觉以大侠的身份不应该提出这种方案的。

网友F:
电池充电电路一定得注意,不是接了能充进去电就行了的。

除非你不要电池寿命了。

网友G:
电池价值比UPS板高得多……所以板子用性能好的

网友A:
感觉以大侠的身份不应该提出这种方案的。
引用 网友E:

方案不是越复杂越好,够用就OK了,铅酸充电不需要管理,不见得就是烂方案。

网友H:
首先:根据你的后端需求,选择电池类型 和电池容量。是否是充电电池。
然后市电经过变压器整流,或者整个小型开关电源,得到近似电池电压(这个根据你选择的电池选择合适的充电IC) 接入充电回路,另一部分接后端电路负载
你画的示意图,根本搞不定的
1:电池工作多久?
2:没有市电,切换电池?
3:后端板子功耗
4:电池类型,容量,
5:电池出来是否还要降压 或者升压给后端电路
6:电池是否充电,充电电流?
。。。。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网友E:
方案不是越复杂越好,够用就OK了,铅酸充电不需要管理,不见得就是烂方案。
引用 网友A:

发表下拙见:
1.如果充满电后的涓流电流很大,那电池很快坏掉的
2.电池的终止充电电压时有要求的,并且铅酸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受温度影响比较大,这个需要注意使用环境的温度变化情况
3.电池放电终止电压也是有要求的,严重过放电一次,就可能让电池挂了
综上情况,充放电管理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发现:保护很好的铅酸电池组,能用5年以上,而国产的设备里的电池组很多2年多就坏了。电动车(两轮的)的电池组大多更是一年多就坏了,其实如果电动车充电器、控制器好点的话,轻松用2年以上,用三年很容易实现
很多电池是充坏的,不是用坏的

楼主:
换方案用电容了  就是一个喇叭发声,用了 4个4700uf的电容 只能响 几秒钟,
电容太小?

网友I: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J:
为什么这样设计?让市电和电池交替供电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