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关于元件封装脚与铜合成问题

楼主(2012-08-01):
请教大虾,我在做一个元件封装脚,我想把中间的高亮的元件脚和做的铜合成一个元件脚怎么做,求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记得在画PCB封装时候画好了管脚加上铜块右键菜单会有个associate的选项,就可以把焊盘和铜块联合在一起...

学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