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引脚上拉的疑问

楼主(2012-08-01):
在用STM8的I2C引脚,上了次当。看了下手册,PB4,PB5两个I2C引脚为开漏输出。

是不是在使用的时候,必须加外部上拉电阻,当普通GPIO的时候也要外部上拉电阻?

我试了下不加上拉电阻的情况下,设置为开漏模式,当GPIO无法输出高电平。

特来确定下。

网友A:
STM8的PB4,PB5两个I2C引脚,应该是所谓的 True Open Drain,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必须加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何设计者不再内部加上拉电阻,电阻应该不会占用过多的空间吧
难道是为了线与的功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何设计者不再内部加上拉电阻,电阻应该不会占用过多的空间吧
难道是为了线与的功能?
引用 楼主:
有些IC内部是有弱上拉电阻的。这样也可以线与。不过很多外面还是要加上拉,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毕竟芯片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可能太大。

楼主:
5# supreme42 奥,了解了

网友C:
开漏只能够输出低电平
要输出高电平就要上拉
这是模电只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