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ini51/m051出厂的芯片内部是否就已经有ISP固件了?

楼主(2012-08-01):
mini51/m051出厂芯片内部否就已经有ISP固件了?
是否将芯片焊接到pcb后,插上uart/232或usb就可以将用户的固件下载进去?

还是必须用nulink或**link下载用户固件?

不知其他厂家的cortex mo是怎样?

有知道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A:
嗯,希望出厂就已经有ISP固件。

网友B:
必须没有,要自己烧了

网友C:
出厂时是没有的。

网友D(2013-06-08):
芯唐的这种设计真烂,原来的51系列单片机就没有出厂固化ISP,需要自己通过ICP或者专门编程器下载ISP固件到芯片里,给人感觉是脱裤子放屁,我也知道某些用户不需要出厂的ISP,希望自己编写ISP代码然后烧写到芯片,其实这两种用法一点都不矛盾,可以用以下方法解决:就是厂家出厂时,先烧录进去ISP代码,而这个预先烧进去的ISP代码,可以通过软件檫除(当然了,这个软件得芯唐给客户提供),然后想自己编写ISP代码的客户可以再烧写自己的ISP代码到芯片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EX就是想不通芯唐厂家怎么想的。现在到了CORTEX_M0,还是这种做法,真是脑残的设计,本打算想使用芯唐的片子的,就是因为这个ISP,让我放弃了,因为我的用法必须满足有出厂的ISP,自己烧写给我造成极大的不便和大幅度增加工作量。

网友C:
给STC教会了只地用ISP呀?ICP,ICE都不能用吗?而且串口才115200的BPS,SWD能达到6-8M的速度 。而且是双边沿编码的。而且是带校验的。用ISP无法更新ISP。

网友C:
     我不明白,你用ICP的SWD烧你的APROM,会比ICP烧APROM+LDROM或者ISP更新APROM会增加更多的工作量。一点理由也没有。没有必要骂别人脑残,也许是我们自己脑残设计的生产方案太脑残吧。或者你的产品只有一种情况。完全代工生产,在代工厂直接密封机器。只留一根串口线,然后拿回来自己灌录。那也可以的呀。在代工厂,板子 还没有拆开拼板,可以一次性的整排整排的用N个脱机NU-LINK烧录好PCBA,再测试,再维修,再老化再装进机器,灌胶。于是我想问,你的板子如何检测和老化的呢?没有检修过就直接灌胶吗?回来烧程序不进去?然后直接报废?比如串口线的MAX3232之类虚焊了,UART0的TXD和RXD虚焊,某个CPU脚短路了呢?。更别说产品的其它板载外设虚焊了。你的ISP如果不能工作,如果检测CPU最小系统是否正常?
       SWD是JTAG的替代接口。JTAG联合测试工作组(Joint Test Action Group)的简称,是在名为标准测试访问端口和边界扫描结构IEEE的标准1149.1的常用名称。此标准用于测试访问端口,使用边界扫描的方法来测试印刷电路板。后来才发展成能仿真,能下载。 ISP的功能永远替代不了JTAG或者SWD。你的产品就是想干掉JTAG,SWD,然后只留一个你喜欢的串口ISP吗?

网友E:
九哥言之有理

网友F:
Nxp也固化isp程序的,芯唐没有固化感觉就是为了省一道工序或者大客户要求。5#的说法没错,出厂固化并不影响想要自己修改bootloader的用户吧?

网友G:
啊 还没有啊  !

网友D:
怪我没有说清楚前因后果,缥缈九哥提到的ICP我也想到了,从下载来说也确实比ISP好,但是芯唐的ICP有个缺陷(对我来说至少是这样的):这个缺陷就是用ICP下载会把我先前调试好的保存在EEPROM里的参数删除掉,这种删除对我来说是很糟糕很致命的,因为我的产品由于使用场合的原因,需要经常更改程序的,但是这种更改还不允许变动原来存储在EEPROM里参数,这些参数还不是能够预先知道的,只能在工作台上带机调试的时候去调整然后存储,每个板子的参数值都不尽相同。所以说,如果用ICP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在公司里,有可能你先前调试好的板子,因为客户的某个要求改动,先前调试好的工作就白做,需要重新带机调整参数,上千块板子都这样做,工作量就太大了;终端客户的现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工艺参数重新调整,给客户带来你们产品不可靠的感觉,而且在现场重新调整参数比在公司里做这项工作要麻烦。基于以上原因,我才选择ISP模式下载,根本就不是什么被STC教会只会使用ISP.因为我以前也是使用ICP下载的,而且也很喜欢这种ICP下载,不过我使用的是NXP的单片机的ICP,因为NXP的EEPROM是真正独立的EEPROM,不会因为更改程序而删除EEPROM里参数。而芯唐的EEPROM其实就是共用FLASH来实现的,这种机制没办法使用芯唐的ICP(刚开始我也是先选择芯唐的ICP模式),只能选择ISP。这些才是我说芯唐的ISP设计有问题的原因,如果缥缈九哥有什么好办法的下载模式能实现我的要求,我愿意学习。至少目前我还是**芯唐应该出厂固化ISP代码,想自己实现ISP的可以删除厂家的ISP代码,自己重新烧写,两种用户的使用方式都不耽误。一句话:选择ISP并不是ISP比ICP好,而是ISP下载不会删除所存的参数,而ICP会删除的。而目前芯唐的这种出厂不固化ISP的设计就是一种脑残的设计,他根本不了解很多客户的不同使用方法,包括我有时候也可能不了解别人的使用场合和方式,同样的,缥缈九哥 也不可能都了解别人的使用场合和方式吧。

网友H:
新唐有提供各种方式的isp arm 端源代码,目的码,和pc端源代码,目的码,

你可以自己用icp方式 烧入,修改代码烧入,或者直接要求经销商先给你烧入,再发货

新唐就是可能不了解别人的使用场合和方式,所以出厂时没烧好。

要不,叫9g先帮你烧入?

网友D:
13楼说的可以让9G帮助烧入,难道9G是厂家的人吗?如果以后采购,都可以由9G或者经销商预先烧入ISP驻留代码的工作?反正我们自己是不想用拿回片子焊接前,再干一道烧写ISP代码的工作。一是多道工作程序,增加工作量;二是,自己用ICP给大批的芯片烧写ISP驻留代码,容易损坏芯片(多一道工序就多一些出问题的机会)。

网友I: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做为一个单片机爱好者,也说几句吧。
我第一次接触芯唐,就是W78E052D,出厂时就预烧录了ISP代码,而且有DIP封装,它的价格和性能深深打动了我,便捷的ISP烧录方式让我快速的用C语言进入了单片机的世界,89C,89S等单片机便束之高阁。
再后来,逐渐接触到N79E815,更是爱不释手,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预置ISP代码和没有DIP封装。
最近开始接触M0,结果买了几片回来才发现自己不具备烧录ISP代码的条件,只有暂时搁浅。
。。。。这里省略若干字。。
摩托罗拉公司由于忽略了客户的真正需求,花巨资打造了铱星计划,然后。。。。。
华为公司20年**客户的需求就是真正的需求,然后。。。。。。
技术论坛,就事论事,如有冒犯,敬请见谅

网友C:
有关NU-LINK的详细原理图和PCB,我已经整理公开了。需要学习或者DIY的人可以从这下载:https://bbs.21ic.com/icview-451242-1-1.html

网友C:
ICP接口其实说简单也简单。PCB上布三个测试点,分别是DAT,CLK,RST。能用测试探针顶上,就行了。如果你们的PCB小到3个测试点也加不了的话。只有烧了再焊了。或者用量足够引起新唐的重视。也是可以做到预烧,代烧ISP的。新唐也可能出在太匆忙,ISP就不代烧了,那个是需要时间和工序成本。做为一个公司或者说商业行为,大家通常都是用最少的成本付出去服务最有价值的客户获取最大的收获。无可厚非。

网友D:
新唐也可能出在太匆忙,ISP就不代烧了,那个是需要时间和工序成本。9G说的这句话我很认可,这怕是芯唐不固化ISP的真正原因,就是怕麻烦怕花钱,呵呵。那就只能把麻烦和花钱的事情都推给客户去做了。看来也只有用户自己克服困难去使用芯唐的单片机了。说了一大堆,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有过改之,无则加勉,不改则客户承受之。

网友D:
新唐也可能出在太匆忙,ISP就不代烧了,那个是需要时间和工序成本。9G说的这句话我很赞同,这也许怕是芯唐真正不固化ISP代码的原因。怕花钱和费时间,那就把麻烦和花钱的事情推给客户去承担。说了这么多,也没别的意思,还是希望芯唐能做好做强,相信很多人也是这个愿望,好的芯片大家都会更加喜欢的。真心希望芯唐有过改之,无则加勉,不改则只能客户承受之了。

网友J(2013-07-18):
可以尝试IAP的。

网友C(2013-12-25):
其实我也希望新唐把ISP做好,烧好,应该不会占用太多成本的时间 去烧个ISP的。那怕客户拿到第一时间就擦掉它。不要让客户有其它不选择的借口。最烦是遇到客户一开口就是STC都有,新唐怎么没有?有点就要被气得吐血给顶住要害无言以对要气绝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