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电路

楼主(2012-08-01):
请问这个H桥电路中,二极管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求大牛指点……

楼主:
圈圈哥,求救啊……

楼主:
T叔,求救啊……

楼主:
没人懂吗?

楼主:
自己顶啊:dizzy:

网友A:
偏执电阻,防自激振荡电容?

网友B:
我理解的电容的作用是延时作用,就是在下面的MOS管关断之后,延时一小会儿,才让上面的MOS管子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