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仿PLC,请高手帮助,我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光藕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2-08-01):
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类似于PLC的控制板,只处理一些开关量信号。输入输出用光藕隔离,输出用到了ULN2803有些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助一下。2803的PDF说,他的输入电流只能在0.93-1.35ma.是说他的输入电流最大不能高于1.35ma,最小不能低于0.93ma吗?IB是最大25ma这个又是什么参数,不能比这个小,最小是多少PDF上没有提到。输入电压最大是30V,说兼容TTL,好多人说只能输入5V的电压,我这里的电路还能用吗?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电路,如上的参数,此电路能否可靠的工作,谢谢。

网友A:
关于你第一个图 左边If太小了 你可以查查光耦文档 上面有If的推荐值,应该是5ma-10ma左右吧,如果单片机驱动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可以加三极管驱动,为保证光耦能深度饱和,光耦输出的Ic要按最小转换率算tlp521-1印象是50%,你说的2803输入电流0.9-1ma应该是理解错了吧,图纸上应该是说0.9-1ma才从截至到导通吧(我没看文档,不过据我了解文档上不会限制最大输入电流的)

关于你第二个图 104电容还是对抗干扰还是有效果的,右边的上拉电阻,如果单片机里面没有上拉的话这个电阻不能省掉,省掉了你没法测高电平啊

楼主:
主要的参数和PDF我都传上来了,大家一起帮忙看一下DATASHEEL,if 在1ma左右我用面包板测试过了,可以正常工作,至于光藕是否工作在深度饱和我就不得而知了。然后看了一下2803,确实是输入电流在0.93-1ma左右。但是我用单片机直接接到2803,我的芯片拉电流只有240ua,他也能正常控制,我有点晕了。大家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路,电阻电压等这些参数都是我计算出来的,看看我这个电路有问题吗?输入部分的电流if 在1ma左右可能是有点小,但是我的硬件检测光藕正常,单片机也能正常接收到拉地电位信号,控制也正常。

楼主:
TLP521-1的输入if = 1ma的时候,他说saturated CTR  饱和值60  最小值30.是不是表示我的if = 1ma,那么,IC = IF * CTR  典型值就只能在0.6ma,最小值就只能在0.3ma是这个意思吗?有些参数理解不给力。

网友B:
LS 的理解正确。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网友C: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首先看光耦和2803的数据手册。
1、计算光耦初级的电流,一个LED和光耦初级串联,显然电流你算错了,没有1mA。
2、根据光耦的传输比计算输出端的最大电流。
3、看看2803的内部电路,这部分大致正确。25K大了一些。
4、继电器的二极管可以省掉,2803内部已经有了。
5、C5想抑制干扰,还是电阻比较好一些。
6、R5可以加,但是和你说的灌电流没有什么关系呀。
7、你问别人这么多问题,分都没有,太小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刚上这个论坛,第一次发帖子,这个分是从哪来,怎么给?刚注册给分吗?

1、计算光耦初级的电流,一个LED和光耦初级串联,显然电流你算错了,没有1mA。
2、根据光耦的传输比计算输出端的最大电流。
3、看看2803的内部电路,这部分大致正确。25K大了一些。
4、继电器的二极管可以省掉,2803内部已经有了。
5、C5想抑制干扰,还是电阻比较好一些。
6、R5可以加,但是和你说的灌电流没有什么关系呀。

1,我的发光二极管压降大约在1V不到,所以我算的电流大约在0.9多一些,所以我说大约在1ma,
2,传输比都是50-600这么个范围我应该怎么确定CTR是多少呢?还是我说确实IF与IC ,让他们的比值在50-600之间即可。这个参数我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3,2803的内部电路我看了,他说输入30V,但是他又说TTL输入,好多人都说,24V的电压2803输入不进去太高。25K的话,去掉光藕输出端的VCES,然后算出来大约在0.95左右。他最大说是1.35ma,但是没有说最小,我的单片机直接拉,我的拉电流才240ua,他也能够工作,奇怪。
4,这里加一个二极管,主要是怕2803一些特殊情况,所以外面又加了一个。
5,用电阻,大约多大合适呢,因为干扰这玩意,电阻值很难算的样子。
6,R5主要是怕程序上的问题,如果程序编写不合适,误使芯片I/O为0,所以限制一下灌电流,比如P1.2突然被程序拉低,必然会有一个灌电流入芯片,51整个片子的灌电流总和有限,而这些输出又都是灌电流形式,为了防止芯片灌电流过大。

总结性的问一下,这个电路怎么样,能行吗?

2,

网友C:
1、LED有压降,光耦初级的LED也有压降。
2、一般是分档的,一般按照最小值计算。
3、2803的输入是2.7K电阻和2个PN结。只要最高电压远小于30V,输入电流1mA左右就可以了,和输出电流有关的,保证输出饱和导通就可以了。
5、电阻是1-3K左右,也可以再并联一个电容。
6、如果怕烧坏IC,应该是串联小电阻,上拉电阻和灌电流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1、LED有压降,光耦初级的LED也有压降。
2、一般是分档的,一般按照最小值计算。
3、2803的输入是2.7K电阻和2个PN结。只要最高电压远小于30V,输入电流1mA左右就可以了,和输出电流有关的,保证输出饱和导通就可以了。
5、电阻是1-3K左右,也可以再并联一个电容。
6、如果怕烧坏IC,应该是串联小电阻,上拉电阻和灌电流没有关系。

1, 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测量了一下,电流是0.9多一些,我本身的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比较低。
2,都是以最小的算?太夸张了吧,上限可是600呢,搞不清楚这芯片怎么这样。
3,也就是说2803我输入24V是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吗?他这个输入电流限制在1ma也不知道是嘛意思,我看他的内部电路,3-5ma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5,光藕的输入端二极的电阻也就是在1-3K吧?
6,如果P1.2被程序置0,难道VCC不会通过电阻向芯片内灌电流?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程序不出问题,P1.2要么因为输入接通,被接低,要么不拉低被上拉自动拉高,而不用程序处理置1,从硬件上自己拉高,但是如果程序误把此端口置0,势必会向芯片输入一个灌电流。

网友C:
关于上拉电阻:
如果是标准51的准双向口,具有线与功能,外接的信号可以拉低GPIO,不会冲突。
上拉电阻只是加强上拉,波形边沿会陡峭一点。
如果GPIO万一被配置为推挽输出,且输出1,则如果外部拉低,冲突了。
所以,你还是需要仔细理解GPIO原理。
你认为光耦输出电流是一定的,实际上你要考虑传输比的差异,你要保证满足传输比50时的性能,
那么传输比600时,光耦的最大输出电流会更大,靠外部上拉电流减轻GPIO的灌电流,不是办法。

就好比市电电压太高,你不能想用加很重负载来降低电压。
而是要供电局用其它办法降低电压。

楼主:
这几天我给2803搭了个测试电路,我发现一件事情。发现我看阅读PDF的水平下降了,DATASHEET上明明写了最大输入电流1.35ma,可是我用12ma的电流灌进去整整运行了一天一夜也没有问题。

楼主:
上面这个图,光藕的IC怎么算,是用  IC = IF * CTR呢。还是用  IC = (24V-VCES)/2K  呢。如果是第二种CTR不是太离谱,完全超出了。

网友C:
LZ还是仔细想吧,IC<=IF*CTR,IC<(24-VCES)/(2K+R)
取其中最小值。
其中的R是2803的输入电阻。你如果把2803的输入电阻都忽略了,还是重头看书吧。
就好比一个人吃饭,小于他的饭量,也小于当前的饭源。

网友D(2015-06-04):
引用 网友C:
LZ还是仔细想吧,IC

@gx_huang
我觉得你的理解不是很准确:第一IC<=IF*ctr;第二,IC大约等于(VCC-VCES)/10K+(VCC-VCES)/(2K+2803输入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x_huang
我觉得你的理解不是很准确:第一IC

我只是初步估算,把10K忽略了而已。工程估算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初步估算,把10K忽略了而已。工程估算么。

哦,明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