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解决方案,跟单片机有关

楼主:
现在公司有个系统的工况是,不能允许单片机复位后控制的继电器设备立刻停止工作,必须延时停止

需要设计的方案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单片机复位或死机后,继电器能做到延时停止
2.如果在延时过程中,控制继电器的IO口电平恢复了,就取消延时停止

楼主(2012-08-01):
给楼主参考一下,注意这个只是原理性的说明,具体方案楼主具体设计。

楼主:
再提示一下,要抗死机,可以考虑脉冲微分电路。

楼主:
先谢谢 NE5532

先研究下

网友A:
再提示一下,要抗死机,可以考虑脉冲微分电路。
引用 楼主:

楼主的意思好像不是抗死机,而是在MCU死机的情况下,IO电平已不能恢复,那么继电器能够顺利停止,感觉消除电平的短时间的切换相当于滤波,属于积分电路!

网友B:
毛哦,搞个电容或电感慢慢放电,不就OK了嘛

网友C:
使用74HC373/74HC273之类的片子。

网友D:
应该使用74HC123之类的片子。

楼主:
毛哦,搞个电容或电感慢慢放电,不就OK了嘛
引用 网友B:

毛哦,我可以先鄙视你一下嘛

网友E:
同意用锁存器,注意使能信号(复位状态下锁存器不使能),那么单片机死机或复位还能维持死机前的状态

楼主:
楼主的意思好像不是抗死机,而是在MCU死机的情况下,IO电平已不能恢复,那么继电器能够顺利停止,感觉消除电平的短时间的切换相当于滤波,属于积分电路! ...
引用 网友A:

这位是我同事,负责硬件设计的,这个方案主要是他来设计,我来帮帮忙;他今天应该在仿真NE5532的思路,希望各位达人继续帮忙啊

网友F:
建议用100个单片机同时控制,死一个还有99个;P这个不解释

网友G:
其实感觉就是硬件看门狗儿(很久以前自己搭过的,现在没有印象了,用到了触发器),而那个IO,必须定期有跳变(喂狗),才能判断单片机是否死了或者还活着。死机后,狗儿会在一定时间内才给出信号,只要控制这个时间就能达到你延迟停机的目的吧。

网友H:
楼主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我有一些客户使的继电器是靠脉冲驱动的,也就是给某个脉冲后吸合,再给某个脉冲后才断开,平时给低电平,不用管它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H:
那种自锁继电器也是不可靠的,如果MCU死机的话自锁继电器就不能自动断开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NE555提供的思路,效果不错,仿真通过,我去搭个电路再验证下,这个比较器思路跟555定时器里面的比较思路很像,思路很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硬件开门狗不能解决单片机死机的时候,它只能给出一个脉冲信号,不能给出一个维持的电平;所以这个地方的解决思路基本还是RC电路控制充放电

网友H:
楼主的命题中要弄清:假设继电器控制电平是,高吸合,低断开,当MCU死机时,控制IO也不一定给出的是低电平,那延时关机从何而谈?

网友I:
19楼说的对的,单片机死机后和复位后,IO口状态不一定相同的。死机后,由于IO口有锁存器,所以处于死机前的状态,但复位后IO口返回复位状态。
所以在输出驱动电路上增加检测喂狗脉冲可能较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H:

确实该方案可能只能保证复位,死机的情况下 IO电平不确定;确实还要增加硬件看门狗来检测

网友H:
接着 “只保证复位,死机后用硬件看门狗来检检强制复位”这个命题来讨论,既然要延时关断,那么我相信这个“复位后,再恢复到复位前的程式控制”时间段,应该要比所需设置的延时关断时间短,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应是一个伪命题,直接用脉冲继电器来控制,程式上和硬件上要保证单片机只复位,不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确实该方案可能只能保证复位,死机的情况下 IO电平不确定;确实还要增加硬件看门狗来检测
引用 网友J:

19L看帖不仔细,楼主根据我的思路少加修改就可以了,我只是给你指条路而已,说完了就不是带人了。

网友A:
19L看帖不仔细,楼主根据我的思路少加修改就可以了,我只是给你指条路而已,说完了就不是带人了。
引用 楼主:

目前假设继电器是高电平驱动吸合的,假如单片机死机,死在某个循环里面造成该IO口持续输出高电平,请教如何能让继电器延时断开?

网友H:
单片机程式可以完成的事,不一定要用硬件来做:
单片机程式完全可以区分是冷启动(上电复位)和热启动(人为/看门狗 复位),程式合理布局,可以让单片机死机后被看门狗强制复位,如果是热启动则复位前的运算数据和控制逻辑应保持不变,单片机快速恢复到死机前的控制状态不是不可能,那延时关机这一说就没有必要了;
当然,这是需要选用性能好、可靠性强一点的单片机来做,反复论证,用测试数据来说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的观点是建立在 选用性能好、可靠性高的单片机基础上,但是你如何保证性能好,可靠性高呢,长时间运行会不会性能变差,会不会出现外部干扰造成不可靠等;
用硬件来保证这些事情还是比较可靠的,谁也不能保证单片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正常工作是吧

楼主:
目前假设继电器是高电平驱动吸合的,假如单片机死机,死在某个循环里面造成该IO口持续输出高电平,请教如何能让继电器延时断开?
引用 网友A:

我给楼主说了上微分电路啊。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看门狗电路的应用。
单片机没死机,不断地发出一个喂狗信号,经过“看门狗”之后,继电器维持在一个状态,一旦单片机死机或掉电,就没法喂狗了,由看门狗维持一段时间后,继电器翻转;如果在单片机再这段时间内又活了过来,又能发出喂狗信号了,看门狗就可以保持原有输出状态,继电器也就保持原有状态了。
这样的话,用运放可以实现、555也可以实现,123也可以,4528也不错。只是要考虑一下掉电后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也要有一定的储备。

网友A:
我给楼主说了上微分电路啊。
引用 楼主:

你说微分,我觉得不如说用个电容隔直。

楼主:
哈哈,真是感谢各位的讨论啊

到时候等测试通过了,弄一个总结性的帖子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看门狗电路的应用。
单片机没死机,不断地发出一个喂狗信号,经过“看门狗”之后,继电器维持在一个状态,一旦单片机死机或掉电,就没法喂狗了,由看门狗维持一段时间后,继电器翻转;如果在单片机 ...
引用 网友A:

如果系统允许继电器短时间翻转的话,这个需求也不存在了!NE5532的电路能够防复位、防单片机掉电、说能防IO口死在一个我不想要的电平上我还是没有明白(不用MCU硬件复位手段的情况下),我比较愚钝!

楼主:
我说了只是提示原理性的设计哈。

网友K:
用两个IO控制,一个就是你接的那个IO另一个是低电平有效,当复位时另外一个IO就变高了去控制继电器,如果此引脚是高阻输出的话,就加个上拉

网友K:
当然这两个IO是有优先级的,后面IO高些,可以用它来去控制,XX芯片的使能端

网友L:
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