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STC12C5410AD烧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8-01):
最近给STC12C5410AD写程序,用MAX232转换下载,串口线连接,使用STC-isp软件设置后,点击下载键,之后给单片机上电却一直显示“请给MCU上电”连接不上,P1.0和1.1已经接地,求指教啊,各路大神:)

楼主:
给位大神,给点意见哈

网友A:
两种可能.
1. 串口问题, 本人测试表明, 有些串口线是不能用来下载的.
2. 连接问题, 线没有连接好, 或者电源线或电源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线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用STC就经常会遇到这种坑爹的事,毫无规律可循。
不过问一下楼主:你是不是单片机和max232同时上电的?如果是这样,可能会出问题。最好是MAX232一直供电,上电仅仅是给单片机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