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tern 疑惑

楼主(2012-08-01):
在模块化编程时要用到extern来调用函数,但是这个接口是别人调用你的,还是你要拿出来共享的。如甲有A函数乙要用到,这个externA是定义在甲的头文件中还是乙的头文件中。

网友A:
extern是共享变量吧。。函数只要include就好了

网友B:
参考UCOS 里面是怎么用extern ,你就会明白!!!

网友C:
应该是甲的头文件中说明,然后在乙中包含甲的头文件。

网友D:
A.h->  void func1();
B.h->  extern void func1();

B.c->  #include "B.h"
          func1();

网友E:
你要用别人定义的东西就要外部声明

网友F:
你要若要调用别人的模块  那么在调用之前 你先extern一下

当然  别人的模块的头文件里写extern也行 我看过不少这样子做法的 但是我不赞成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