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房怎么接地线?

楼主(2012-08-01):
(无正文)

网友A:
;P把电器电线接到铜嘎达上  然后找个地方把铜嘎达埋在地下

网友B:
就是将线裸铜深埋就可以了

网友C:
老公房没地线?老婆房有地线的话接过来就行了。真是的,一家人还分那么清?

网友D:
老公房是什么?:o  老婆房是什么啊?:o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样也很危险,要先挖深坑,再放2公斤食盐,再深埋!

网友E:
买个漏电保护器,RMB:10+,应该是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F:
呵呵,偶是过来围观老公房和老婆房 滴 ~~~~~~~~~~~~~~

网友G:
房间不少哦

楼主:
所谓“老公房”,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造的房子。多层,无电梯。当时往往是单位分给职工,没有产权,所以叫“公房”。不过后来随着住房改革,基本都卖给各人了。
我住在5搂,诸位说的深埋什么的办法用不了。
不可完全指望漏电保护器。万一它失灵呢?
倒是有金属的防盗门。用它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汗~

第一反应:找死啊?

再想想,可能LS说的是将“金属的防盗门”埋地里?

网友I:
去小3房看看是否有地线

网友J:
如果楼层不高就弄条线下去埋地下。 一般标准的地线,需要埋3米左右。

另外回复一下  “ 倒是有金属的防盗门。用它接地??  ”  这个我是试过的。可以接地。但是心里总有个疙瘩。 还是别接为好。 而且我还试过 直接用金属门 来做零线用,拉一条火线 就可以用了。

要接地还是埋地下 或者找个碰不到的铁 连接上去。

网友K:
好多插板地线根本就不接的,按个漏电保护器吧,大电流就跳了,所谓 小电怡情,大电伤身  呵呵

网友L:
单独接一条线 迁到楼下埋在地下就好了:lol

网友C:
做一个大功率的等离子枪,接上老公房的地线,对外发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M:
挖不了坑就在这栋楼排水管道接触地面的附近找片常年湿润的土,买根钢钎或一米长的螺纹钢筋打进去当地线。

网友N:
很简单啊,
买根电线 1平方mm的即可,找根废钢筋,从窗外扔楼下,一头打地里,一头接插座中心头

网友O:
第一眼,我歧义了

网友P:
自己接根线吧,伸到外边埋地,注意别把别人给打着了。。。

网友Q:
- -,第一眼,我也歧义了

网友R:
围观老公房和老婆房~~~

网友S:
自来水管的主干道是金属的,不太可能是塑料的,否则,塑料老化掉就完蛋了,根本无法修,这样的建筑设计基本不可能。

仔细从墙里面找找看,估计只是在出水口引了一段塑料管而已,砸进去一点就好了

网友T:
偶是过来围观老公房和老婆房

网友B:
买个石匠用的1米长的铁钳打个深洞

放些水,弄些盐巴,

把铜线环绕放洞里深处

再将铁钳打进洞里填充作为压紧与导电

网友U:
可以接金属的自来水管啊

网友V:
买个石匠用的1米长的铁钳打个深洞

放些水,弄些盐巴,

把铜线环绕放洞里深处

再将铁钳打进洞里填充作为压紧与导电
引用 网友B:

再放点纸灰,防止腐蚀。。。

网友W:
老公房???老婆房???

网友X:
靠,最恨哪些不接地线的插头了。偶被电过很多次。
三孔的还好,你让洗衣机的机壳有效接地。意思就是说你的手碰到洗衣机时,手上的电压应该和你脚上的电压相等这样才不会发生触电事故。即保证洗衣机的机壳和你的脚下的地有效接触应该就可以了。个人推断。
两孔的就恶心了,插正了,左零右火。零线碰到外壳,还好说。要是插反了,火线喷到外壳,那就惨了。
我被电的最多的是我的小电饭煲,我都用毛巾裹着做饭的,我摸了就被电,同事手搭上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过现在被我淘汰了~

网友Y:
拉根20m长的线吧,至少要4平,入地至少0.5m,下端接一个大块金属体,顺便还可送个人情

网友Z:
直接找电业局呗

网友AA:
楼房应该有避雷针之类的吧!不可能没有完全接地的导线,你找一下,要是找不到,那就只能自己动手挖地三尺了

网友AB:
为了安全,还是花点钱,买个质量过关的漏电保护开关可能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