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连接 APA 输出至其他器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8-01):
设计时我们可能会将多个音频功率放大器连接至一个输出电路,目的是复用不同 源,或者连接一个外部放大器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另外,我们还可能会将一个放大器输出无意中连接至另一个放大器输出或者电源。所有这些连接都会迫使APA 输出电压异常,从而损坏
APA。要避免此类损坏必须注意一些限制因素, 而本文对这些限制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

下载PDF版1134.连接 APA 输出至其他器件的注意事项.pdf

无论
APA是开启还是关闭都会发生这种损坏现象。APA 开启时,大多数
APA 的输出都受到短路保护
(SCP)
或过电流保护
(OCP)
电路的保护,但是
APA
可 承受的电压范围仍然相同。一般而言,强制进入
APA 输出的电压必须作如下限 定以避免出现
APA
损坏:

不应强制
APA
输出超出
APA
正电源电压(VDD

VCC)以上
0.3V, 或者其负电源电压(基准电压或
VSS)以下
-0.3V。

不得强制
APA
输出超过
APA
产品说明书额定电源电压的绝对最大额定 值。

APA
如何响应强制进入其输出的电压关闭时,APA
在其输出有不同的电阻,范围从几欧姆到高阻抗时的数千欧姆。如果连接至
APA
输出的外部音频源可以驱动这种电阻,则其会推动
APA
输出的电压。

楼主:
开启状态时,大多数 AB 类器件都有 SCP 持续电流限制。APA 将其输出保持 在计划输出电压电平,直到其被另一个源强制进入 SCP或 OCP。之后,它继 续吸取其限流,但其输出电压受到另一个源的控制。如果 APA 继续吸取其限流, 则它可能会过热,并且会转入热关闭。它的输出电压完全受另一个源控制。APA 充分冷却后,它会重新开启,同时只要不断开外部源连接这一循环就不会停止。 典型的 D 类 APA 将其输出保持在其计划输出电压电平,直到它被强制进入 SCP或 OCP 为止。那么,只要出现一定的电压限制它便关闭,其输出电压受 到另一个源的控制,且没有吸取较大的电流。逐周期 OCP的 D 类 APA 一般 会表现如一个持续电流限制器,直到其关闭为止。

损坏发生的方式

如果在关闭时另一个源连接至一个 APA 输出,则它会强制APA 输出跟随其电压。如果 APA 为开启状态,且另一个源可为强制 APA 进入 SCP 或 OCP 提供足够的电流,则另一个源会强制 APA 输出跟随其电压。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损坏方式。

正向偏置主体二极管

单电源 APA 在正电源(通常称作 VDD 或 VCC)和基准电压之间运行。输出 器件为一些带主体二极管的FET,其在正常运行中为反向偏置。如果这些二极 管中的一个变为正向偏置并且携带过大电流,则正常运行中为反向偏置的主体二 极管(请参见图1)就会被损坏。单电源 APA 被强制超出 VDD(或 VCC)以 上 0.3V 或者基准电压以下 -0.3V 时,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正向偏置主体二极管的电流传导

楼主:
推动
APA
电源电压超出其限制

TI
DirectPath™
运行在正电源(通常称作
VDD)和负轨(通常称作
VSS,一般 产

VDD

VSS

VDD

些DirectPath
APA

VDD

HPVDD

自HPVDD
产生一个负轨
HPVSS
来控制最大输出功率。如果
DirectPath
APA
的 输出被强制超出
VDD/HPVDD
以上
0.3V
或者
VSS/HPVSS
以下
-0.3V,其中 的一个主体二极管可能会变为正向偏置并携带过大电流,从而损坏该二极管。

楼主:
电源过电压

即使外部电源电流 不损坏主体二 极管,但它 们可能会流至 VDD/HPVDD 或VSS/HPVSS(请参见图 2)。VDD/HPVDD 和 VSS/HPVSS 一般只获取电流,因此二极管电流可能会使电源电压超出其绝对最大额定值,并因此可能会损坏APA和/或电源组件。

表 1 或许会有助于理解各种 DirectPath APA 的不同电源。通过将其产品说明书 资料同该表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确定此处未涉及器件的电源。电源标识可能会与 表中所示标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