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牛们推荐一款STM32开发板

楼主(2012-08-01):
请各位大牛们推荐一款STM32开发板,资料丰富,易于扩展,硬件要够用,配置布局合理,谢谢!

楼主:
:D顶一下下哈

网友A:
这类板子现在很丰富, 可谓配置繁多. 上淘宝就可以搜索一下.
看看自己的情况, 想玩什么就买什么配置的.

网友B:
首先楼主要清楚自己后续开发想要使用库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库函数的话,有野火。操作寄存器的话强烈推荐正点原子的板子,因为我是看他的教程学习stm32的,它的《stm32不完全手册》,楼主可以上网搜下。以前正点原子的还有ucos操作系统,现在野火好像也有了,所以主要还是看你开发时想怎样了。

网友C:
楼主可以自己做板子,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