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放大器输入偏置电流问题

楼主(2012-08-01):
Since the input bias current at PGI has a maximum value of 50nA, R3 and R4 can be large to minimize input loading with no significant accuracy loss. Choose R4 in the 100k½ to 270k½ range and calculate R3 using the above formula. For 1% error, the current through R3 should be at least 100 times PGI’s bias current.
各位大虾,图请见附件,此段英文表面意思清楚,但是不理解电阻过大或者过小以及偏置电流对测量误差会产生影响。

网友A:
理想的运放是没有输入电流的. 但实际上都或大或小终归有些电流.
简单说, 这个电流导致运放输出结果跟理论计算发生偏差.
至于会发生多少偏差. 也可以这样说, 就看偏置电流相对于信号源的输入电流的比例.

网友B:
有输入电流流过电阻,虽然电流不大,但接入大电阻当然会有较大的误差了。
还是输入阻抗不高导致的。

楼主:
R3 and R4 can be large to minimize input loading with no significant accuracy loss---这句怎么理解,可以取值大电阻减小输入负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