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对8路PWM信号输入采集

楼主(2012-08-01):
需要做一个8路PWM信号采集模块  8路PWM的周期都是一样的 现在需要测量各路的占空比,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在想用8路GPIO中断 在中断里用8个计数器计数  这样行不行的?

网友A:
不知道频率有多高?
这个方法当然不好, 会引入不小的误差.
按照 STM32 的推荐, 每个定时器又只能采集一路 PWM. 要 8 个定时器, 这大大提高了系统要求, 也不是很好.
可以考虑一个定时器采集两路 PWM 信号. 这样做 CCR捕获就不能清除计数器了. 软件稍微复杂一些. 但还是可以做到 零误差.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 比如一个定时器的4路 IC 分别采集 4 路 PWM 信号? 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8路GPIO中断 在中断里用1个计数器计数,应该就可以了。当然,如果8路GPIO中断发生的时间很接近,那么误差相对较大。

所以,用input capture比较好点。

楼主:
频率只有1Hz
2# airw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