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2-08-01):
刚开始自学Verilog语言,在做一个小题目时遇到了一个条件,不知道用verilog怎么表达,向大家请教请教:
     就2个开关量DI0,DI1,在DI0输入高电平情况下,当DI1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时,OUT0输入。
    麻烦大家看看  verilong如何表达?谢谢

楼主:
主要是“当DI1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网友A:
有时钟么??多高频率? DI1多高的电平?

网友A:
如果想简单就是DI1作为一个时钟,下降沿采样,然后判断DI0的电平值。

网友B:
always@(negedge DI1)
begin
    if(DI0==1)
    ...
end
我的想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按两位说的 我改下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钟哦  50Mhz的晶振,DI电平5V的

网友A:
那你用上面的哪个人的方法如何?
我是不推荐,看你的结果吧

网友C:
检测D10的下降沿,即可实现你需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