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点:STM32+VS1003b+M25P64(SPI FLASH)

楼主(2012-08-01):
各位大侠,我用STM32F103+VS1003b+M25P64做的音乐播放器,现在遇到瓶颈,苦恼调了几天没得结果,郁闷+不甘心啊~~
正弦测试,RAM测试都通过了,但是音乐文件从SPI的FLASH读出后,经STM32缓冲,发给VS1003B解码,可是没有声音输出。
小弟是这么做的,将WAV格式的文件保存为.bin文件,然后通过串口将.bin文件发送到FLASH中,再从FLASH读出,判断DREQ的高低情况,为低则发送32B数据,为高等待~,这样做其中有问题么?请问需要先发WAV的帧头给VS1003么?请问为啥总是没得音频输出啊~~,我正弦测试和RAM测试都过得,感觉问题很简单,但找不出来了,特向大侠们求帮助!@@小弟先谢过,:)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
     delay_init(72);
     NVIC_Configuration();
/*------------------- Resources Initialization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GPIOs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FLASH_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et SPI Flash ID */
    FLASH_ID = SPI_FLASH_ReadID();
    /* Check the SPI Flash ID */
    if(FLASH_ID == M25P64_FLASH_ID)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0);
    Delay(20);          //*************5S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0);
    Delay(20);           //*************5S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0);
    Delay(20);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0);
    }
     else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0);
         }

k=0;
    Vs1003_Init();
Mp3Reset();
    Vs1003SoftReset();
VS_XDCS_CLR();
z=Vs1003_REG_Read(SPI_MODE);
USART_SendData(USART1,z);
z=Vs1003_REG_Read(SPI_CLOCKF);
USART_SendData(USART1,z);
    z=Vs1003_REG_Read(SPI_AUDATA);
USART_SendData(USART1,z);

  while (1)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 //等待DREQ为高
SPI2_ReadWriteByte(i);
USART_SendData(USART1,i);
}

}

VS驱动: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pec_rew.h"
//VS1003的全功能函数
//支持SIN测试和RAM测试
//并加入了VS1003的频谱显示代码,不过说实话不咋地,还不如自己写的频谱分析,怀疑是不是真实的频谱变换?
//正点原子@SCUT
//V1.1
#define SPI2_SPEED_2   0
#define SPI2_SPEED_8   1
#define SPI2_SPEED_16  2
#define SPI2_SPEED_256 3 //281K
/* Select SPI FLASH: ChipSelect pin low  */
#define VS_XCS_SET() GPIOB->ODR|=(1<<12)                  //片选信号        PE12
#define VS_XCS_CLR() GPIOB->ODR&=~(1<<12)                  //片选信号
//VS1003设置参数
//0,高音控制;1,最低频限;2,低音控制;3,最低频限
//0,henh.1,hfreq.2,lenh.3,lfreq 5,主音量

//EEPROM地址:488~489 共2个
u8 VS_VOLT=200;         //默认音量200
u8 VS_BASS=0;         //默认非超重低音

//SPI1口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发送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while((SPI2->SR&1<<1)==0);//等待发送区空
        SPI2->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2->SR&1<<0)==0);//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2->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
* Function Name  : SPI1_SetSpeed
* Description    : SPI1设置速度为高速
* Input          : u8 SpeedSet
*                  如果速度设置输入0,则低速模式,非0则高速模式
*                  SPI_SPEED_HIGH   1
*                  SPI_SPEED_LOW    0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2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2->CR1&=0XFFC7;//Fsck=Fcpu/256
        if(SpeedSet==SPI2_SPEED_2)//二分频
        {
                SPI2->CR1|=0<<3;//Fsck=Fpclk/2=36Mhz
        }else if(SpeedSet==SPI2_SPEED_8)//八分频
        {
                SPI2->CR1|=2<<3;//Fsck=Fpclk/8=9Mhz
        }else if(SpeedSet==SPI2_SPEED_16)//十六分频
        {
                SPI2->CR1|=3<<3;//Fsck=Fpclk/16=4.5Mhz
        }else                                  //256分频
        {
                SPI2->CR1|=7<<3; //Fsck=Fpclk/256=281.25Khz 低速模式
        }
        SPI2->CR1|=1<<6; //SPI设备使能
}

void VS_SET_VOL(u8 volt,u8 bass)
{
        u16 temp_volt,temp_bass;
        volt=255-volt;
        temp_volt=volt;
           temp_volt=(temp_volt<<8)+volt;
        temp_bass=(temp_bass<<8)+bass;
    Vs1003_CMD_Write(SPI_VOL,temp_volt); //设音量
        Vs1003_CMD_Write(SPI_BASS,temp_bass);//BASS
}

//软复位VS1003
void Vs1003SoftReset(void)
{
        u8 retry;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等待软件复位结束
        SPI2_ReadWriteByte(0X00);//启动传输
        retry=0;
        while(Vs1003_REG_Read(SPI_MODE)!=0x0C00)// 软件复位,新模式
        {
                Vs1003_CMD_Write(SPI_MODE,0x0C00);// 软件复位,新模式
                delay_ms(2);//等待至少1.35ms
                if(retry++>100)break;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等待软件复位结束

        retry=0;
        while(Vs1003_REG_Read(SPI_CLOCKF)!=0X9800)//设置vs1003的时钟,3倍频 ,1.5xADD
        {
                Vs1003_CMD_Write(SPI_CLOCKF,0X9800);//设置vs1003的时钟,3倍频 ,1.5xADD
                if(retry++>100)break;
        }
        retry=0;
        while(Vs1003_REG_Read(SPI_AUDATA)!=0XAC44)//设置vs1003的时钟,3倍频 ,1.5xADD
        {
                Vs1003_CMD_Write(SPI_AUDATA,0XAC44);
                if(retry++>100)break;
        }
        //Vs1003_CMD_Write(SPI_CLOCKF,0X9800);
        //Vs1003_CMD_Write(SPI_AUDATA,0XBB81); //采样率48k,立体声
        VS_SET_VOL(VS_VOLT,VS_BASS);
        ResetDecodeTime();//复位解码时间
    //向vs1003发送4个字节无效数据,用以启动SPI发送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0XFF);
        SPI2_ReadWriteByte(0XFF);
        SPI2_ReadWriteByte(0XFF);
        SPI2_ReadWriteByte(0XFF);
        VS_XDCS_SET();//取消数据传输
        delay_ms(20);
}
//硬复位MP3

void Mp3Reset(void)
{
        VS_XRESET_CLR();
        delay_ms(20);
        VS_XDCS_SET();        //取消数据传输
        VS_XCS_SET();//取消数据传输
        VS_XRESET_SET();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        //等待DREQ为高
        delay_ms(20);
}

//正弦测试
void VsSineTest(void)
{

        Mp3Reset();
        Vs1003_CMD_Write(0x0b,0X2020);          //设置音量
        Vs1003_CMD_Write(SPI_MODE,0x0820);//进入vs1003的测试模式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     //等待DREQ为高
        //向vs1003发送正弦测试命令:0x53 0xef 0x6e n 0x00 0x00 0x00 0x00
        //其中n = 0x24, 设定vs1003所产生的正弦波的频率值,具体计算方法见vs1003的datasheet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0x53);
        SPI2_ReadWriteByte(0xef);
        SPI2_ReadWriteByte(0x6e);
        SPI2_ReadWriteByte(0x7E);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100);
        VS_XDCS_SET();
    //退出正弦测试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0x45);
        SPI2_ReadWriteByte(0x78);
        SPI2_ReadWriteByte(0x69);
        SPI2_ReadWriteByte(0x74);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100);
        VS_XDCS_SET();

    //再次进入正弦测试并设置n值为0x44,即将正弦波的频率设置为另外的值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0x53);
        SPI2_ReadWriteByte(0xef);
        SPI2_ReadWriteByte(0x6e);
        SPI2_ReadWriteByte(0x44);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100);
        VS_XDCS_SET();
    //退出正弦测试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SPI2_ReadWriteByte(0x45);
        SPI2_ReadWriteByte(0x78);
        SPI2_ReadWriteByte(0x69);
        SPI2_ReadWriteByte(0x74);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100);
        VS_XDCS_SET();

}
//ram 测试
u16 regvalue ;
void VsRamTest(void)
{

        Mp3Reset();
        Vs1003_CMD_Write(SPI_MODE,0x0820);// 进入vs1003的测试模式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 // 等待DREQ为高
        VS_XDCS_CLR();                                 // xDCS = 1,选择vs1003的数据接口
        SPI2_ReadWriteByte(0x4d);
        SPI2_ReadWriteByte(0xea);
        SPI2_ReadWriteByte(0x6d);
        SPI2_ReadWriteByte(0x54);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50);
        VS_XDCS_SET();
        regvalue = Vs1003_REG_Read(SPI_HDAT0); // 如果得到的值为0x807F,则表明完好。
        ///printf("regvalueH:%x\n",regvalue>>8);//输出结果
        //printf("regvalueL:%x\n",regvalue&0xff);//输出结果
}
//向VS1003写命令
//address:命令地址
//data:命令数据
void Vs1003_CMD_Write(u8 address,u16 data)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等待空闲
        SPI2_SetSpeed(SPI2_SPEED_256);//低速

        VS_XDCS_SET(); //MP3_DATA_CS=1;
        VS_XCS_CLR(); //MP3_CMD_CS=0;

        SPI2_ReadWriteByte(VS_WRITE_COMMAND);//发送VS1003的写命令
        SPI2_ReadWriteByte(address); //地址
        SPI2_ReadWriteByte(data>>8); //发送高八位
        SPI2_ReadWriteByte(data);         //第八位
        VS_XCS_SET();         //MP3_CMD_CS=1;
        SPI2_SetSpeed(SPI2_SPEED_16);//高速
}
//向VS1003写数据
void Vs1003_DATA_Write(u8 data)
{
        VS_XDCS_CLR();   //MP3_DATA_CS=0;
        //while(VS_DREQ==0);  //VS1003的DREQ为高才能写入数据????这句可以不要??
        SPI2_ReadWriteByte(data);
        VS_XDCS_SET();  //MP3_DATA_CS=1;
        VS_XCS_SET();   //MP3_CMD_CS=1;
}
//读VS1003的寄存器
//读VS1003
//注意不要用倍速读取,会出错
u16 Vs1003_REG_Read(u8 address)
{
        u16 temp=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x00);//非等待空闲状态
        SPI2_SetSpeed(SPI2_SPEED_256);//低速
        VS_XDCS_SET();       //MP3_DATA_CS=1;
        VS_XCS_CLR();        //MP3_CMD_CS=0;
        SPI2_ReadWriteByte(VS_READ_COMMAND);//发送VS1003的读命令
        SPI2_ReadWriteByte(address);        //地址
        temp=SPI2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高字节
        temp=temp<<8;
        temp+=SPI2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低字节
        VS_XCS_SET();       //MP3_CMD_CS=1;
        SPI2_SetSpeed(SPI2_SPEED_16);//高速
    return temp;
}
//FOR WAV HEAD0 :0X7761 HEAD1:0X7665
//FOR MIDI HEAD0 :other info HEAD1:0X4D54
//FOR WMA HEAD0 :data speed HEAD1:0X574D
//FOR MP3 HEAD0 :data speed HEAD1:ID
//比特率预定值
const u16 bitrate[2][16]=
{
{0,8,16,24,32,40,48,56,64,80,96,112,128,144,160,0},
{0,32,40,48,56,64,80,96,112,128,160,192,224,256,320,0}
};
//返回Kbps的大小
//得到mp3&wma的波特率
u16 GetHeadInfo(void)
{
        unsigned int HEAD0;
        unsigned int HEAD1;
    HEAD0=Vs1003_REG_Read(SPI_HDAT0);
    HEAD1=Vs1003_REG_Read(SPI_HDAT1);
    switch(HEAD1)
    {
        case 0x7665:return 0;//WAV格式
        case 0X4D54:return 1;//MIDI格式
        case 0X574D://WMA格式
        {
            HEAD1=HEAD0*2/25;
            if((HEAD1%10)>5)return HEAD1/10+1;
            else return HEAD1/10;
        }
        default://MP3格式
        {
            HEAD1>>=3;
            HEAD1=HEAD1&0x03;
            if(HEAD1==3)HEAD1=1;
            else HEAD1=0;
            return bitrate[HEAD1][HEAD0>>12];
        }
    }
}
//重设解码时间
void ResetDecodeTime(void)
{
        Vs1003_CMD_Write(SPI_DECODE_TIME,0x0000);
        Vs1003_CMD_Write(SPI_DECODE_TIME,0x0000);//操作两次
}
//得到mp3的播放时间n sec
u16 GetDecodeTime(void)
{
    return Vs1003_REG_Read(SPI_DECODE_TIME);
}
//加载频谱分析的代码到VS1003
void LoadPatch(void)
{
        u16 i;
        for (i=0;i<943;i++)Vs1003_CMD_Write(atab[i],dtab[i]);
        delay_ms(10);
}
//得到频谱数据
void GetSpec(u8 *p)
{
        u8 byteIndex=0;
        u8 temp;
        Vs1003_CMD_Write(SPI_WRAMADDR,0x1804);
        for (byteIndex=0;byteIndex<14;byteIndex++)
        {
                temp=Vs1003_REG_Read(SPI_WRAM)&0x63;//取小于100的数
                *p++=temp;
        }
}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GPIOA and GPIOB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Configure SPI1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2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VS_XCS_SET();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2, ENABLE);
}

//初始化VS1003的IO口

void Vs100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2_Init();  //初始化VS1003的SPI及端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Configure PA4  PA8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选择PA4 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选择PX.8-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选择PX.8-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寄存器

        Mp3Reset();                                                   //复位VS1003
}

楼主:
坐等高手啊

网友A:
这程序太多了,LZ列下你比较怀疑的地方吧

楼主:
3# figo20042005

楼主:
4# zzf119     一是怀疑时序吧,二是怀疑我这种获得音乐文件的人hex代码不正确。主要是对vs1003的操作不确定正确与否,datasheet里没得经典例程

楼主:
4# zzf119 什么?

楼主:
一是怀疑时序吧,二是怀疑我这种获得音乐文件的人hex代码不正确。主要是对vs1003的操作不确定正确与否,datasheet里没得经典例程

网友A:
怀疑HEX代码,你可以通过串口把代码打印出来,怀疑VS1003驱动,你可以直接给一个正确的WAV文件,看看有没有输出。具体的我也没搞过

网友B:
LZ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音乐播放器吗?

楼主:
9# normanwang 这只是功能的一部分,这是播放器,求指点

网友C:
其实啊,讲一个我以前如何排查问题的方法吧,我之前做MP3用stm32+vs1003+sd,播放器有奇怪的声音,有两种可能,vs1003驱动没写好,传送数据数据的函数没写好,或者自己写的文件系统有问题等,为了验证,我将sd卡格式发,然后放一条歌曲,这个他存放歌曲的扇区就连续了,然后不用文件系统,只是用sd读函数连续读扇区,送到解码芯片这样就保证某些问题的嫌疑。。。。。,楼主可以想想其他的逐一排查法,因为东西多了的时候容易乱阵脚

楼主:
11# 伐多2011 已经能听到声音了,很期待的,但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有这杂音,破音,继续调试

网友C:
可能是读出来的数据不完整或者你的歌曲的码率太高,MP3码率太高的话,来不及送数据给vs1003,也会造成变味的声音

楼主:
是啊!开始用的wav文件,码率较高,而且因为加了每次发送数据就判断dreq,所以降低了速度,现在已能完好播放啦!激动

楼主:
最近几天比较忙,稍后几天把相关资料贴上~~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