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传输

楼主(2012-08-01):
有个想法想做个无线视频数据传输的小车。就是小车上摄像头采集图像数据,经过无线送PC端显示。 但一直很纠结无线部分应该用什么,2.4G?wifi?希望大家能提供一点意见。图像数据准备通过FPGA压缩后传输,尽量降低数据大小。这样无线速率应该要求不高吧?  网上有用wifi路由器的wifi小车,但个人觉得小车上带个路由器不太好而且耗电量大。
   这个算自己一个想法吧,现在学了51和MSP430,还初步学了FPGA和labview。希望通过这个来学习更多东西,大家觉得有可行性吗?有什么建议?

网友A:
500块钱,给你个方案,5000块给完整产品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是算了吧,学生党主要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出成品。不过还是谢谢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楼NB

网友C(2012-10-05):
wifi,openwrt.wr7013n,给你几个关键词

网友D:
LZ 还是在小车上安装一个wifi的USB无线网卡吧(网上有卖的,甚至比U盘还小,二、三十块钱到八、九十块的都有)。然后通过一个低速的无线信道将SSID和密码传输给小车,让小车去连接特定的热点。不用FPGA那么复杂,一片ARM9或者ARM11处理器就足矣,跑个linux或者android,随便去找个网络摄像机的例程跑跑。

难度在于你是否能找到或者写出一个合适的USB无线网卡的驱动!

也可以把需要连接的热点的SSID和密码在小车的代码中固定下来,然后通过设置热点的SSID和密码来适应小车。这样就可以省略一条无线信道了。

对于纯粹玩玩的角度来说,视频传输这一块都没有什么复杂度,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楼上的那些骚年们,你们在想什么?

网友E:
nrf2401芯片,淘宝上有卖这个的模块,很便宜

网友F:
WIFI工作在2.4左右.

网友D:
nrf2401芯片,淘宝上有卖这个的模块,很便宜
引用 网友E:

nrf2401只有250Kbps、1Mbps的数据速率,远远无法和wifi的150Mbps的数据速率相比的。

网友G:
500块钱,给你个方案,5000块给完整产品文件
引用 网友A:

技术资料这么贱么? 陈进从摩托罗拉偷了DEMO版本的DSP源码, 不但有底气骗项目, 还把源码以50W米元卖给一家台资公司呢

网友H:
NRF24L01 速率2M 基本可以

网友I:
LZ 还是在小车上安装一个wifi的USB无线网卡吧(网上有卖的,甚至比U盘还小,二、三十块钱到八、九十块的都有)。然后通过一个低速的无线信道将SSID和密码传输给小车,让小车去连接特定的热点。不用FPGA那么复杂,一 ...
引用 网友D:

用ARM9 的话就没这么复杂了。直接弄个WiFi模块,Linux有现成的驱动

网友J:
wifi在移动环境中效果不好,图像可以压缩的空间很大,建议用低速的通信手段,在视频压缩上面做**。

网友K:
如果是想尽快解决问题:买个几百块的wifi摄像头,配有上位机软件,不用自己做。
如果是想学习,卖普通摄像头和wifi模块,得多花点钱,学生的话,几个月也可以玩出来了。

网友L(2012-12-04):
我也想学学看

网友M:
我也是想学学看

网友N:
这个可以做!

网友O(2014-05-06):
采用cofdm无线传输技术可以轻松解决。前端配微型发射机+图像采集器,后端接收机联pc即可实时图像传输。
cofdm无线图像传输专家----深圳市赛迪迅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QQ:332772355.

网友P(2014-09-17):
航模飞机的摄像图传显示系统有大把的套件,买一套并不贵。用单片机DIY开发也有不少,搜一下什么都有!

网友Q(2014-12-19):
我也想做一个,楼主用24L01做好硬件,我来调软件。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想尽快解决问题:买个几百块的wifi摄像头,配有上位机软件,不用自己做。
如果是想学习,卖普通摄像 ...

那请问选什么wifi模块好呢?适合视频传输?

网友K:
引用 网友R:
那请问选什么wifi模块好呢?适合视频传输?

普通54兆的就行,想高清就上一百多兆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普通54兆的就行,想高清就上一百多兆的。

那请问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模块呢?还有看到网上有卖的平白电脑上原装的模块,能不能自己diy用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R:
那请问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模块呢?还有看到网上有卖的平白电脑上原装的模块,能不能自己diy用呢? ...

抱歉,没时间帮你查具体型号,这玩意涉及高频不好DIY,建议上网买提供开发资料的模块。

网友S:
淘宝搜索下FPV,有你想要的东西5.8G

网友T:
RTL8188有linux驱动,成品USB网卡价格非常低,十几块而已。

网友U(2015-01-18):
OPENWRT是个好东西,成本在200左右。玩着也不复杂,就是传输效率这一块不行。它是把USB摄像头的数据,在无线路由内压缩成图片通过WIFI 发送到上位机。好点的能到20帧,差一点的只有7帧。。。。。另外控制是上位机通过WIFI送到无线路由内,有软件把收到的指令转到232串口上,51单片机识别指令后控制小车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