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50A大电流源100HZ的噪声?

楼主(2012-08-01):
(无正文)

网友A:
整流桥后?

网友B:
加扼流圈不行的么?

楼主:
电流小了没事  电流大了就不管用了

网友C:
要确定一下发射的源头在哪里 在对症下药

网友D:
什么样的电流源?说清楚啊

网友E:
一般情况应该是滤波电容过小,大电流时电容两端电压纹波过大,电压跌落严重。

网友F:
即然是电流源,那么就是环路受控的了,检查主极点位置及100Hz处有足够的环路增益

网友G:
只能减小,无法消除。100Hz通常叫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