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写目标板的24C04?时钟线和数据线与板上mcu有连接

楼主(2012-08-01):
目标板上有一颗24C04,SDA和SCL分别连接到某颗MCU的两个管脚(P49 P51),SAD和SCL均4K7上拉到VCC。

24C04肯定有硬件I2C接口,那颗MCU虽然不知道型号但猜测也是I2C硬件接口的。 现在利用单片机口线仿真一个I2C出来连接到SDA/SCL总线,尝试读写24C04里面的数据, 貌似不成功

  哪位大大指点下思路:)

网友A:
既然你的单片机都能把线连到24C04上了,干脆把24C04拆下来呗,就不受原来那块板子上的MCU影响了。
不过楼主是想干嘛?改汽车里程表数据吗?

网友B:
LS正解,先得断开原来的MCU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