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AN 同相放大器

楼主(2012-08-01):
最近用Multisim 仿真了运放的同相放大电路,但是仿真的效果没有达到理论计算的值,上电路图,请高手指教,电路哪里的参数或是设计不正确。
http://blog.163.com/xm_smallp/album/#m=2&aid=242337625&pid=7788941985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L

网友A:
把电路转成jepg文档,然后用高级回复,里面有批量上传文档,就可以把那个图片文档传上来了

网友B:
点“高级回复”,上传附件就会自动有图片的

电路图等用GIF图片格式会更清晰

楼主:
谢谢支招,现在上电路图

网友C:
1、放大101倍,会不会超过增益带宽积。建议先把放大倍数搞小一点验证下。
2、一般为了相位补偿会在R2、R5两端并0.001uF电容。
3、R1、R2、R4、R5取值都缩小10倍。
4、把R6串在两个运放直接。

网友A:
电路电阻取值是合适的,R6可以直接去掉。Vin是直流信号吧,这里的差异应该主要是来自运放Vos的影响,换Vos小的运放试验下

没注意看你的第二级,导致饱和了,R5换68K吧

网友D:
忽略Vos前级理论计算应该是505mv,后级已经饱和了,9-(饱和压降1.5~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您的建议修改后,效果还是一样。如下图;

网友E:
去掉 R3 R6

网友F:
10楼正解, 楼主想进行直流小信号放大,需要考虑的因素:
1. 运放的VOS ; 运放的IOS;   输入直流偏执尽量小, 而输入偏执电流尽量小。
2. 放大倍数 与运放增益带宽积关系。
3. 放大器拓扑结构的考虑,尽量减少ios影响选择合适的匹配电阻。
4. 合理分配各级的放大倍数。

网友G:
朋友 电容并错了吧  是并在R2、R5两端  还有就是问一下各位大侠 放大后的电压能不能高于运放的供电电压 也就是U1B的输出电压能不能高于9V  谢谢

网友F:
to 15楼:
1. 肯定是不能高于电源轨; 具体是否能够等于电源轨,看使用运放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