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用AVR studio载入cof文件不能调试,出来的都是乱码

楼主(2012-08-02):
win7系统用AVR studio载入cof文件不能调试,出来的都是乱码~~
或者就是点击文件以后,跳出来一个需要更新的提示,点击确定后又提示更新失败什么的,接下来就是 not found...1.40 之类的,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看不到一点代码~

试过装4.17 4.18的,兼容性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也不行
文件路径也改过了。。。。实在没法了 哪位大侠传授点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
那就用5.0呗
一般只是拿AVR studio4.18来下载程序

楼主:
楼上朋友谢谢了,问题找到了,我装studio的时候USB驱动重复装了,把先前装好的win7的USB驱动给覆盖了,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的是在xp上可以打开,在win7下就不行了,如果是usb驱动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还有我的是没有连接仿真器,我直接打开.cof文件,软件仿真。在xp下是可以的啊!在win7下却不行,求楼上的大神解答。

网友A:
知道怎么回事了,在win7下,打开avrstudio,点击project——project wizard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open,在弹出的列表里面找到后缀.COF的文件,打开就可以了,后续步骤跟在xp下一样

网友B(2016-04-03):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回事了,在win7下,打开avrstudio,点击project——project wizard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open,在弹出 ...

多谢

网友C(2016-11-22):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回事了,在win7下,打开avrstudio,点击project——project wizard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open,在弹出 ...

运行之后显示MFC Application已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