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错误信息如下,编译不能不能通过

楼主(2012-08-02):
*** ERROR #A51 IN 3094 (E:\PSOC\My-shiyan\out_io\out_io.cydsn\main.src, LINE 118): TARGET OUT OF RANGE
The command 'Ax51.exe' failed with exit code '2'.

网友A:
工程代码能发上来么?

楼主: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代码如下:也不知道错误信息中的不知道code '2'代表什么?
#include <device.h>
void main()
{
    /* Place your initialization/startup code here (e.g. MyInst_Start()) */

    /* CyGlobalIntEnable;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for(;;)
    {
SFRPRT2SEL |= 0xFF; //enables the control of the port
#pragma asm
loop:
mov A, SFRPRT2PS ; 1 Clock Reads the value of port2
inc A ; 1 Clock Adds 1
mov SFRPRT2DR,A ; 1 Clock Writes to port2
;
REPT 992 ; delay for 992 clock cycles
NOP ; 1*992=992 Clock Cycles
ENDM
;
jmp loop ; 5 clock
#pragma endasm
    }
}

/* [] END OF FILE */

网友A(2012-09-23):
估计是你没有enable assembly for main.c file. Creator > WorkSpace explorer > Project > main.c > right clicking > Building setting > Compiler > Inline Assemble > Enable(disable in 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