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在仿真时候出错了

楼主(2012-08-02):
在keil仿真一个程序,前面走的还是好好的,在走一步就报错了,如下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5D0A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是at89s52,他的片上rom是8k,我想问一下,那个0x5D0A是不是程序指针啊,这里是超过了8k了,是不是就导致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应该是吧

楼主:
应该是吧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始终不能找到他是从哪句话突然跳到这里了,程序中有个KeyTest_Init()的函数,当用单步时,用那个不进入函数的命令,走到这里,在走一下,就死了,如果用进入函数的那个单步命令,要找好久,才能死,但是耗时找不到从哪里死的?

网友B:
你可以在主函数里将各个函数调用一遍,看是哪个函数出错的,或者慢慢缩小范围

网友A:
也可能是读操作

最有可能是指针乱了

网友C:
在KeyTest_Init()的函数里面设置几个断点,逐步缩小范围,定位到具体语句之后再查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