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惑下78H05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02):
1.图中R48的作用2.为什么输出的5V,实际测出只有4.8V

网友A:
是放电电阻。
7805输出电压有一定的误差的。

楼主:
这个有理论依据吗?阻值是否有讲究,怎么计算了

网友B:
由于C19的容量有2200uF,比较大。当+14V输入断电后,C19仍然存有电压。而7805的输入1脚反而没有电压了,就是说7805的输出3脚电压高于1脚的电压,这有可能损坏7805. 为此R48加速放掉C19的电荷,同时二极管D7箝位保护了7805。R48越小放电越快。通常没有必要计算R48的大小,1k - 10k均可。你如果真要计算放电时间,可用下面公式:
t = R48*C19 * ln[(U0 -U∞)/(Ut - U∞)];
式中:U0表示电容最初的电压,U∞表示电容最终的电压,Ut表示经过时间t后的电压。

楼主:
谢谢,这方面经验不足,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C:
电阻是为了放电消耗C19上面的电荷的,电压只有4.8原因可能有负载过重   或者测量仪器误差造成的。

楼主:
恩是负载过重引起的

楼主:
能否简单的通过替换大功率的78H05芯片解决问题,有的话有没的好的型号推荐下

网友D:
4楼 能否分析一下7为什么805的输出3脚电压高于1脚的电压有可能损坏7805?

网友E:
测输出4.8V的时候,输入是多少?感觉4.8是不是很理想。

楼主:
输入13V多在芯片的正常范围里

网友F:
78L05和78H05 有啥不同啊
现在手上有个已量产的产品 用到的是78L05 半成品的不良率就很高 没有输出电压
正常情况下输出电压是4.9V-5.1V之间

网友F:
由于C19的容量有2200uF,比较大。当+14V输入断电后,C19仍然存有电压。而7805的输入1脚反而没有电压了,就是说7805的输出3脚电压高于1脚的电压,这有可能损坏7805. 为此R48加速放掉C19的电荷,同时二极管D7箝位保护 ...
引用 网友B:

本人菜鸟
有个问题 从LZ的图看 即使C19有电荷,也会D7那边流过,不会影响到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