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同事:spartan6的MIG做DDR2的控制器

楼主(2012-08-02):
请教:spartan6系列FPGA做DDR2的控制器,用MIG3.7的IP Core资源,ISE13.1版本。
1:该IP Core是硬核的还是软核的资源?
2:以XC6SLX75为例,该FPGA有四个MCB,是不是每个MCB只能控制一片DDR2芯片?
3:如果所用的DDR2芯片是在MIG核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是不是每个MCB最多只能有1G的存储容量?
4:Memory Controller User Guide中,第14页的表1-3说DDR2的Memory Density可以到2Gb,但为何我在MIG的下拉菜单中只能找到1G容量的DDR2?
5:如果每片DDR2受各自的MCB控制,能否做到位宽扩展或深度扩展?换言之用四个MCB如何数据同步(共用时钟)呢?
纯请教贴,小弟初学,请勿拍砖。

网友A:
1:该IP Core是硬核的还是软核的资源?
hardcore
2:以XC6SLX75为例,该FPGA有四个MCB,是不是每个MCB只能控制一片DDR2芯片?
对头
3:如果所用的DDR2芯片是在MIG核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是不是每个MCB最多只能有1G的存储容量?
UG338--Memory densities up to 4 Gb
4:Memory Controller User Guide中,第14页的表1-3说DDR2的Memory Density可以到2Gb,但为何我在MIG的下拉菜单中只能找到1G容量的DDR2?
最大到4Gb,但只限于single-die,不支持dual-die
5:如果每片DDR2受各自的MCB控制,能否做到位宽扩展或深度扩展?换言之用四个MCB如何数据同步(共用时钟)呢?
UG338---Multiple component interfaces to a single MCB (for example, two x8 memories interfacing to an MCB in x16 mode) are not supported
如果你要做位宽扩展,用两个MCB接两片DDR2芯片,内部通过逻辑设计将进来的数据进行拼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导!真的谢谢!针对你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小疑问跟君探讨。
1、根据UG388,每个MCB控制DDR2能到2Gb的容量,在MIG的下拉菜单中有128M16的DDR2,是不是说XC6SLX75所有的MCB一共最多能到8Gb的存储量?
2、你所说的die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的是chip,就是每个芯片?
3、对于spartan3,MIG可以做到位宽和深度扩展,而spartan6的一个MCB只能控制一个DDR2芯片,这对于xilinx来说是不是一种退步?
4、如果我选用128M8的芯片(不用128M16主要从价格方面考虑),而我想存储的数据宽度是10bit,是否可行?如何操作比较好呢?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导!真的谢谢!针对你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小疑问跟君探讨。
1、根据UG388,每个MCB控制DDR2能到2Gb的容量,在MIG的下拉菜单中有128M16的DDR2,是不是说XC6SLX75所有的MCB一共最多能到8Gb的存储量?
UG388 Each MCB core supports:
• 4-bit, 8-bit, or 16-bit single component memory interface
• Memory densities up to 4 Gb
• Up to 12.8 Gb/s aggregate bandwidth

2、你所说的die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的是chip,就是每个芯片?
你就理解是两个芯片封装在一个壳里面。
3、对于spartan3,MIG可以做到位宽和深度扩展,而spartan6的一个MCB只能控制一个DDR2芯片,这对于xilinx来说是不是一种退步?
spartan6是hardcore spartan3是softcore,节省了资源,降低功耗,而且预先对管脚锁定,降低了修改出错的风险,怎么能说说退步呢
4、如果我选用128M8的芯片(不用128M16主要从价格方面考虑),而我想存储的数据宽度是10bit,是否可行?如何操作比较好呢?
外部硬件的数据位是定死的,你可以接收到5个字节的8bit数,然后分成4个10bit,这么做估计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