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本质就是个复杂点的电子开关,我说的对吗?

楼主(2012-08-02):
单片机本质就是个复杂点的电子开关,我说的对吗?

网友A:
应该说是复杂的门电路

网友B:
我要说单片机本质上就是一堆原子,也没错,可这种话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C:
任何CPU,都是一个“有限状态机”,其状态的转换过程由程序指定。了解了“有限状态机”之后,很多事情不用CPU也能做到,且性能更好。采用CPU只是因为灵活而且便宜而已。

网友D:
任何数字电路都是一个复杂的开关。

网友E:
就是门电路了

网友F:
可以这么说

网友G:
想象里面有个小人在里面,跑这边拉闸 ,跑那边接线比较有趣。
高级点的你就想里面好几个小人,再高级点的你就想里面除了人多,还有有拿着万用表的。

网友H:
同意五楼

网友I:
很复杂的半导体...

网友J:
三楼有理啊

网友K:
单片机可以理解为一个人

网友L:
单片机只是一个脑袋

网友M:
单片机就是复杂点的石头嘛

网友N:
顶楼上 。。。。。。。 的签名

网友O:
单片机本质就是树脂裹着沙子么

网友P:
可以这么说!

网友E:
说到底就是原子。

网友Q:
同意三楼,论本质没错,但是有啥意义呢
这个复杂点,可不是一般的复杂

网友R:
都是输出0或者1.没错,就是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