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up往里烧写程序时候,是不是s19格式?

楼主(2012-08-02):
编译器编译出的.s19格式的文件,是不是烧进去.s19个是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太明白LZ什么意思。

STM8编译器编译出的.s19格式的文件,烧写STM8【比如使用ST提供的STVP软件】时当然也可以用生成的.s19格式的文件。

另外,ST提供的STVP软件也支持烧写.hex格式的目标文件。

楼主:
我购买的是st—link仿真编程器,如果能烧写.s19文件,就不用去转hex格式了

网友A:
我购买的是st—link仿真编程器,如果能烧写.s19文件,就不用去转hex格式了
引用 楼主:

st—link仿真编程器跟烧写的文件格式没有关系,st—link可以支持各种烧写的文件格式,前提是烧写软件支持即可。
如果使用STVP软件,那么.s19和.hex文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B:
2种格式都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