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使用有源晶振

楼主(2012-08-02):
RT:
最初使用的是11.0592M的有源晶振,调试能够成功,但是换成了20M的有源晶振之后却怎么也操作不成功了,(测试了输出的系统时钟不正确),不知道哪位大虾有没有这方面的调试经验可以分享下的,谢谢!

网友A:
1、检查PLL设置,是否内部频率太高了;
2、看是不是接错引脚了

网友B:
使用 20M有源,可以用 104 耦合一下再给cpu 供时钟

网友C:
RT:
最初使用的是11.0592M的有源晶振,调试能够成功,但是换成了20M的有源晶振之后却怎么也操作不成功了,(测试了输出的系统时钟不正确),不知道哪位大虾有没有这方面的调试经验可以分享下的,谢谢! ...
引用 楼主:

LZ你用的是STM32L系列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