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AT45DB161D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2-08-02):
很奇怪的,当写到地址为139920时,数据无法写入,每页是528字节,正好是265页开始处,无法写入,非常奇怪的,朋友们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怎么看啊

楼主: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楼主:
很奇怪的,当写到地址为139920时,数据无法写入,每页是528字节,正好是265页开始处,无法写入,非常奇怪的,朋友们帮忙看看!

//
#define OVERTIMES                                   200
#define PAGE_SIZE                                   528L
#define W_BUF_SIZE                                  528L
#define R_BUF_SIZE                                  528L
#define BLOCK_SIZE                                  4224L

#define REG_STATUS                                  0xD7
#define REG_WRITE_BUFF_1                            0x84
#define REG_BUFF_MAIN_1                             0x83
#define REG_ARRAY_READ                              0xE8
#define REG_PAGEERASE                               0x81
#define REG_BLOCKERASE                              0x50
#define REG_DEEPSLEEP                               0xB9
#define REG_RESUME_DEEPSLEEP                        0xAB

//PA.7
#define AT45DBXX_CS_L                               GPIOA_BSRR_bit.BR7 = 1
#define AT45DBXX_CS_H                               GPIOA_BSRR_bit.BS7 = 1
#define AT45DBXX_CS_OUT                             GPIOA_CRL_bit.MODE7 = 1 ;\
                                                    GPIOA_CRL_bit.CNF7 = 0

//spi.c
extern void spi_io_init (void) ;
extern u8_t spi_read_byte (void) ;
extern void spi_write_byte (u8_t byte) ;

//++++++++++++++++++++++++++++++++++++++++++++++++++++++++++++++++++++++++++++++
static void at45dbxx_io_init (void)
{
    spi_io_init () ;

    //CS disable
    AT45DBXX_CS_H ;
    AT45DBXX_CS_OUT ;
}

static u8_t at45dbxx_wait (void)
{
    u8_t status, try_cnt = OVERTIMES ;

    do
    {
        AT45DBXX_CS_L ;
        spi_write_byte (REG_STATUS) ;
        status = spi_read_byte () ;
        AT45DBXX_CS_H ;
        lib_delay_us (10) ;
    }while ((!(status & BIT7)) && (--try_cnt)) ;

    if (try_cnt)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 ;
}

static void at45dbxx_write_buf (u8_t *cmd, u8_t *buf, u16_t buf_len)
{
    u8_t i ;

    AT45DBXX_CS_L ;

    for (i=0; i<4; i++)
        spi_write_byte (*cmd++) ;

    while (buf_len -- > 0)
        spi_write_byte (*buf++) ;

    AT45DBXX_CS_H ;
}

static void at45dbxx_read_buf (u8_t *cmd, u8_t *buf, u16_t buf_len)
{
    u8_t i ;

    AT45DBXX_CS_L ;

    for (i=0; i<4; i++)
        spi_write_byte (*cmd++) ;

    for (i=0; i<4; i++)
        spi_write_byte (0x00) ;

    while (buf_len -- > 0)
        *buf++ = spi_read_byte () ;

    AT45DBXX_CS_H ;
}

static u8_t at45dbxxMainMemoryToBufferTransfert (u8_t page)
{
    AT45DBXX_CS_L ;

    spi_write_byte (0x53) ;
    spi_write_byte ((page >> 6) & 0x7F) ;
    spi_write_byte ((page << 2) & 0xFC) ;
    spi_write_byte (0x00) ;

    AT45DBXX_CS_H ;

    if (at45dbxx_wait () != TRUE)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u8_t flash_read_buf (u32_t addr, u8_t *p_buf, u16_t len)
{
    u8_t cmd[4] ;
    u16_t page, adrInPage ;

    at45dbxx_io_init () ;

    if (at45dbxx_wait () != TRUE)
        goto fail_exit ;

    page = addr / PAGE_SIZE ;
    adrInPage = addr % PAGE_SIZE ;

    //
    cmd[0] = REG_ARRAY_READ ;
    cmd[1] = ((u16_t)(page) >> 6) & 0x7F ;
    cmd[2] = ((u16_t)(page) << 2) & 0xFC ;
    cmd[2] |= (((u16_t)(adrInPage) >> 8) & 0x03) ;
    cmd[3] = (u16_t)(adrInPage) & 0xFF ;

    at45dbxx_read_buf (cmd, p_buf, len) ;

    FLAG_ERR_FLASH = FALSE ;
    return TRUE ;

fail_exit:
    FLAG_ERR_FLASH = TRUE ;
    return FALSE ;
}

u8_t flash_write_buf (u32_t addr, u8_t *p_buf, u16_t len)
{
    u8_t cmd[4] ;
    u16_t w_len, page, adrInPage ;

    at45dbxx_io_init () ;

    if (at45dbxx_wait () != TRUE)
        goto fail_exit ;

    while (len > 0)
    {
        page = addr / PAGE_SIZE ;
        adrInPage = addr % PAGE_SIZE ;

        if (adrInPage)
        {
            if (at45dbxxMainMemoryToBufferTransfert (page) != TRUE)
                return FALSE ;

            w_len = PAGE_SIZE - (addr % PAGE_SIZE) ;
            if (len < w_len)
                w_len = len ;
        }
        else
        {
            if (len <= PAGE_SIZE)
                w_len = len ;
            else
                w_len = PAGE_SIZE ;
        }

        //write buffer 1
        cmd[0] = 0x84 ;
        cmd[1] = 0x00;
        cmd[2] = (adrInPage >> 8) ;
        cmd[3] = adrInPage & 0xFF ;
        at45dbxx_write_buf (cmd, p_buf, w_len) ;

        if (at45dbxx_wait () != TRUE)
            goto fail_exit ;

        //write mainPage 1
        cmd[0] = 0x83 ;
        cmd[1] = (page >> 6) ;
        cmd[2] = (page << 2) ;
        cmd[3] = 0x00 ;
        at45dbxx_write_buf (cmd, NULL, 0) ;

        lib_delay_ms (40) ;

        if (at45dbxx_wait () != TRUE)
            goto fail_exit ;

        p_buf += w_len ;
        len -= w_len ;
        addr += w_len ;
    }

    FLAG_ERR_FLASH = FALSE ;
    return TRUE ;

fail_exit:
    FLAG_ERR_FLASH = TRUE ;
    return FALSE ;
}

网友B:
这个系列的IC驱动有开源的。印象中ATMEL的网站上就有提供。